请教铝合金梯子脚下套塑料套能绝缘吗?

楼主(2018-06-20):
现在家里这有铝合金梯子,但在四只脚上套有塑料套,请问站在梯子上操作单线接触220V火线会触电吗?

网友:
不行啊!底脚垫是保不滑,平衡用的,其杂质可能多,不安全!要知道,220V电压,要用1000V以上耐压值的物质绝缘。有条件的可打高压试验,这样心中好有数。呵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小心为好!

网友:
万一4只脚中有一只脚的塑料皮已磨穿,岂不是死蟹一只吗

网友:
用手指背面试试不就知道了,我经常用这招几十年了

网友:
即使塑料套子破了也要看是什么地面,家里的干木板,瓷砖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脚用绝缘东东套上了,如果外人站在地上碰触到梯子就造成两个人触电了。

网友:
22V火线? 肯定没事!   但220V就不行了!

网友:
电工按规, 绝对不行。你看到那个电工敢用你这种梯子

都是竹梯子,供电局条件好的是环氧树脂的。

再说就是竹梯子,也不允许手拿火线,必须用钳子。

网友:
就是行也不行,你不知道那个塑料套会在什么时间破损。你在地上看是好的。你上去人,在晃几下,塑料套漏了,你的生命就危险了。按照规程必须使用专用的绝缘梯子。

网友:
新的梯子绝缘良好,旧或湿水就不行了。非要带电作业还是保证人体与梯子绝缘为上,梯子绝缘为第二道防护。

网友:
这种垫脚绝缘不靠谱

网友:
用这种梯子时,误摸过火线,还是有点麻的,但不打人

网友:
不安全,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安全第一。

网友:
穿绝缘胶鞋手带多层手套可以在380伏线路带电作业。

网友:
感觉很容易被磨穿吧,不保险

网友:
这是绝对不符合安全操作规程的,即使绝缘,也是不允许直接接触带电的火线的。

网友:
        大家一致认为不可靠,那只有一条,不绝缘,不能带电作业,记住了!

网友:
把梯子放在木板上就妥当了。。。。

网友(2018-12-30):
用久了怕磨穿了,再好检查,放橡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