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镍镉碱性炭性5号电池通吃版手持玩具表

楼主(2018-06-20):
表到手也用了一段时间,全按键手持表,来回频繁换档,确实快捷又不担心刀位磨损问题。但屏幕背光亮度随电池电压变化很大,3.3V 室内太刺眼,2.9V到正好,2.6V基本看不见。
想省电,用镍氢( 普通充电电池最普及),刚充好时候不错,过二天就暗了(1.33 V镍氢还没放完电)。

1、3.7V锂电加稳压,不加机械开关或电子延时开关,关机自耗电?

2、2节5号恒压锂电,这个到最简单,但价格不便宜,内有稳压也有自耗电,不适合用的少的用户。

3、镍氢等普通电池二节1.8V----3.3V ,用升压板  1.8V---3.3V输入,  稳压输出3V  给表供电,没机械开关也有关机自耗电的问题。

以上三种方法,都把表的2.4V低电量指示和2.2V自动关机功能给废了。(这里要说一下,厂家背光用什么方案我们无可指责,但厂家应该修改到2.8V低电压指示和2.65V自动关机,而现在是芯片厂家原按普通屏的设置参数,实际2.7V,必须换电池。再用下去也看不到2.4V和2.2V的事,电池的利用率?)

突然想起前年TB 上买零件 时稍带回来一个升压板,本想改9V的。结果测了空载 400uA ,放弃。

现在给背光稳压用不是可以吗? 再说10mA 多0.4mA  和效率低也无所谓(镍氢), (这板带载到很好,直接给表供电,带磁保持OK。我没采用)

这款升压板价格只有1.30元    实际输入1.8----3.3V (表实际2.2V---3.3V)   输出调到3V 很稳定

空载电流390uA, 大家还能找更小的,如低于100uA 那也可直接给表供电(289关机100uA)

带10mA负载输入13.12mA

空载输出3V

带载输出也是3V

电池降到2.239(我的土电源不好调2.2V)

新的碱性和炭性,3.3V 左右

输出电压稳定,背光电流也稳定,亮度可串30欧左右调整或调输出电压。
我自己感觉10mA合适。 也可加微型按钮搞二档。

我只改背光稳压,接在原发光管的回路里,受芯片控制,无关机耗电的问题。给表稳压供电,我又不想加开关。
此表的方案 2.2V关机,是适合镍氢电池的,实际测了,电阻和电压档精度差1-2个字,放心用(2.2V---3.3V)

接线图

wgsd 老师的图

10mA  白天室内

10mA 150W 白炽工作台灯旁,  (有低电量指示了)

本人都习惯测电压估电流,上面是用0.1欧的取样电阻,所以表是用电压档测。
整机供电电流 ( 背光10.22mA) :  2.2V是20毫安左右   3.3V是16毫安左右(镍氢电池无忧,也比没改时(29mA) 候省电,可直接用新碱性电池,不刺眼)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改后节能减排,各种电池都可用,既不破坏表的电路又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改后节能减排,各种电池都可用,既不破坏表的电路又不影响使用

谢谢老朋友。

大家交流,真要自己搞电路改我不行,我最多是个思路。

网友B:
老师玩得好!!只是有一点我不大确定,像这种升压板,能否在输入电压大于稳压值的情况下,还起到稳压作用呢?例如设定输出稳压是3.0V,当使用锂电池输入的时候,4.2V的输入电压,这种升压板是否还能输出3.0V的电压?(市面上销售分为升压与降压两种板子,它们的电路不同,电感的接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玩得好!!只是有一点我不大确定,像这种升压板,能否在输入电压大于稳压值的情况下,还起到稳压作用呢 ...

我这块是升压型的,到3.35V 还是3V , 大概在3.4V 开是输出也升高了。 那输出再调到3.5V

我也买过升降压模块,绝对可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用3.7V锂电改,那用降压模块好。这样改表一值是3V供电,电量指示没有了。

我这个思路供你参考,你再找适合自己的。

我还是喜欢普通电池,镍氢实惠。我一直开着做实验,没改时镍氢用到1.35V 就不舒服了。现在2.3V 亮度不变看着舒服。

我是室内用,二个100W 的台灯旁,也看着不错。如果经常要室外用,最好测面加个按钮 3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玩得好!!只是有一点我不大确定,像这种升压板,能否在输入电压大于稳压值的情况下,还起到稳压作用呢 ...

在电路方面我确实不懂,也就有现成的东西我有点思路吧了。

这表亮度随供电电压变化很大,很不爽快。你看看能不能找个317那种简单的恒流(电压要更低的),

或者稳压也可,我这模块性能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块是升压型的,到3.35V 还是3V , 大概在3.4V 开是输出也升高了。 那输出再调到3.5V

我也买过升降 ...

谢谢超级详细的指点!!!我原先的想法只是锂电直接接一个降压模块恒输出3V给表供电。如果表的供电电源是一个稳定值,那么背光的电源估计也不会再变化,那么背光亮度也是不会变的咯?
关键是这个降压模块,如果仅仅是串二极管是没有静态耗电的,但是得不到稳定的输出。
如果用那种三端稳压芯片,又会有关机时的静耗电问题。
所以还是老师的方案好!在背光那里加个降压稳压(锂电池情况)芯片或模块就行了!

网友B:
好像之前我看过一个贴子,那贴子的楼主直接接入4.2V的锂电池给表使用,表也不会爆!而且测量此时整机工作电流,也没有增大很多!此表的适应能力真强!哈哈!

网友C:
如果用锂电,加一个低压差稳压IC,如HT7530(3V 100mA)或HT7330(3V 250mA)效果不错,在关机状态下,HT7530的静态电流只有2~3μA,HT7330的静态电流也只有4~8μA,比LM1117等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锂电,加一个低压差稳压IC,如HT7530(3V 100mA)或HT7330(3V 250mA)效果不错,在关机状态下,HT753 ...

谢谢!很好的参考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之前我看过一个贴子,那贴子的楼主直接接入4.2V的锂电池给表使用,表也不会爆!而且测量此时整机工作电 ...

这方案的表9V供电一可以(但应改调整,UT890等就是),

3.7V锂电加稳压,调整背光限流电阻OK, 但有关机自耗电,也没电量提示,过放电无所谓(电池便宜),外出突然没电?

3.7V直接用还是亮度会暗下来的。
他的是在背光回路串很流,这样OK。 但也是没有电量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锂电,加一个低压差稳压IC,如HT7530(3V 100mA)或HT7330(3V 250mA)效果不错,在关机状态下,HT753 ...

是的

你的方案对表是最好的,整机耗电更小(我那板是2A的,效率低),

这方面你们比我懂,如果你能在表上加个二极管提示低电量,就好了。

手持表就怕没留意,外出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能在表上加个二极管提示低电量,就好了。

我这个不用加,表上有的,也很准,2.4V提示,2.2V关机,

如果给表稳压供电,那要加个低电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