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原创电路

楼主(2018-06-20):
   两月前 发了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折腾了一台小单端,当时属于刚完成的毛胚,电路细节上还有许多要改进和调整的地方,所以没有把电路奉上,以至于某些新人不明真相动了肝火,实在有损人品。 当然了 大家老朋友都知道学生性格, 没有把握的事不拿出来忽悠新人以免发生误入歧途,为良心之事鄙人承受不起大责。经过两月余时间调校, 自觉安妥 ,方今日把电路整理了一下, 发布论坛, 让大家共同讨论。 看看大家品评意见也是一种把玩 更是一种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二种音色特性基本相反电路组成自己喜欢别具一格的架构,阴阳结合,楼主真会玩,作为玩家线路(非商 ...

自己玩  自己喜欢皆可, 所谓DIY 乐趣也就在此,不必循规蹈矩。 声音发散 应该是录音所为, 现场听的低音大气,中音饱满圆滑,高音绝非一般胆机的质感。谢谢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级其实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电流负反馈, 大家都没考虑进去??

还真是没仔细看图,电流表想象成退耦电容了。 回过头来再看,20欧姆电阻是电流负反馈电阻,对末级失真有一定作用。但电流负反馈会加大输出内阻,对五极管或束射管标准接法来说有雪上加霜之虞。楼上一位兄弟说的将输出牛次级串入末级形成电压负反馈,推动级又能提供足够推动电压,这样我觉得电路更合理的。电路没有实做过,这里我只是纸上谈兵或者说是意淫,请楼主见谅!

网友B:
应该给电路做一些注释,不然初学者肯定看不懂。
功放级没有负返馈,如何抑制失真?

EL34,6P3P一级就能推动,为何多加一级6N2?我看着这个6N2应该就是前级作用,上面不是有矿友问能不能直接放黑胶了,估计也是看到这个6N2.

第一级的负反馈,68K电阻上为什么要串个0.47小电解?

固定栅负压,直接加一组绕组做全波整流不是更可靠?图上用稳压管加可调电阻 ,万一可调电阻接触不良失去负压不是很危险?

最后就是负压接入电路那一头为什么要串100K电阻,是不是标错阻值了?

楼主:
谢谢都没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都没点意思??

必须有的!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C:
谢谢版主无私奉献,这个电路可以直接放黑胶吗?

网友D:
电路收藏了,回头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无私奉献,这个电路可以直接放黑胶吗?

不好意思 不可以,  这个是常规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收藏了,回头仿制一个。

欢迎仿制,期待效果描述

网友:
一台机.可以玩玩多管

网友:
能够给大家分享,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E:
单端固偏。。。。不习惯,电位器质量最好能买好一点的!不然老换管子也是蛋疼的事情!

网友:
标准接法,无大环路反馈。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无大环路反馈稳定性也差。

网友:
无烟版主做事严谨,值得称赞!

网友:
请教版主,您的输出变压器阻抗是多少?3.5K单端输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给电路做一些注释,不然初学者肯定看不懂。
功放级没有负返馈,如何抑制失真?

问题1估计是增益问题
问题2如果没有那颗电解,则栅负压会牵扯前级的直流偏置电压
问题3如果没有那只100k电阻,则12AU7的交流输出会被6p3p的栅负压短路到地!

网友G:
末级标准接法,反馈在推动级,推动信号失真小无疑,但整个电路失真取决于末级,指标存疑。
标准接法无反馈,阻尼存疑,期待实做者反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给电路做一些注释,不然初学者肯定看不懂。
功放级没有负返馈,如何抑制失真?

   非常感谢提出问题,其实不做注释,是让大家抛开思维引导,让提出的问题更天马行空,不会受到到我的设计思路暗示或者引导,其实 认真总体的去分析 自然会有答案。

1、 常见的五级功率管(包含束射管),很多单端电路都是单级组态,估计先入为主的影响 后续的很多做品都基本在这个概念引导之下诞生,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对比过)双极推动组态的那种声线呢?  至少我个人的不少作品已经验证这个听感,  同样管子, 双级推动的单端 声音质感更浓厚,音场更扎实和稳定。对于反馈环路上的0.47电容 是隔掉负栅压对第一级放大管的影响而设置。

2、此电源变压器 没有负栅压绕组, 因此使用此方法进行提供,  此类电路在各种经典电路中也有不少案例,所以 稳定性可以不用质疑。关于电位器稳定性问题,只要用对电位器型号此问题将不是问题。

3、 100K 电阻是 输入信号的交流负载电阻之一, 如果没有 前面送来的所有信号将被无情的短路

     感谢朋友的质疑,此电路 结构非常简单, 如果还不能理解,那说明你的电路总体分析能力还有提升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端固偏。。。。不习惯,电位器质量最好能买好一点的!不然老换管子也是蛋疼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习惯, 听过固偏后基本上没有回头路了, 换管调工作点那也是非常便利的,  电位器  曾经有专为偏压调节设计的电位器,只是很多人都把它遗忘了,还好 此类电位器还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无大环路反馈稳定性也差。

不知道你说的稳定性是什么概念,   自激? 还是电流漂移?   这些只能说是电路本身问题而已,如果用反馈去抑制那只能说电路的性能本身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末级标准接法,反馈在推动级,推动信号失真小无疑,但整个电路失真取决于末级,指标存疑。
标准接法无反馈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44722&extra=    这里有实体视频   可以看看。

楼主:
后级其实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电流负反馈, 大家都没考虑进去??

网友:
可以考虑将输出端接功率管阴极作为末极反馈

网友E:
个人觉得设计线路要考虑稳定,尽量少的器件,能一级搞定绝不2级增加复杂性,让新手容易做成功,能出来基本正确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设计线路要考虑稳定,尽量少的器件,能一级搞定绝不2级增加复杂性,让新手容易做成功,能出来基本 ...

新手要提高,那是他们的自我提升之路,而不是别人为他们考虑的事情。如果要考虑这些那只能说是教师的问题,不好意思,这里我顾及不到那些高度,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