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啥特别,就是一小个头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8-06-20):
本人孤陋寡闻,最近才发现有这个东西。
最近家里装了宽带,主卧信息不好,本来想装一个普通的无线路由器的,感觉有些累赘,就到某宝上搜,结果搜到这个小家伙。用了2天,感觉还不错。
照片照得不咋的,大家凑和看吧。

附: 有2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接220v,从旁边的插座上直接取电即可。另外一种是POE供电的,要有POE路由器才行。普通路由器用不成。  我嫌麻烦,用的接220V的。 评论里有人说220V的发热大一些,容易烧,我用了2天,感觉只是一点点温热。

楼主:
自带开关,不用时关掉。
自带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占地方。

网友:
还有好处是可以增强房间里的信号。

网友A: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宝上搜了下有几十到三百多的--不知怎么选了

网友B:
果然是到了一个敢想的时代,墙插都可以是WIFI的。

网友C:
有淘汰的路由器设置成无线交换机就行了,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宝上搜了下有几十到三百多的--不知怎么选了

不是帮商家打广告,花了6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淘汰的路由器设置成无线交换机就行了,还省钱

普通无线路由器当然可以,信号更强,散热更好。 但不如它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到了一个敢想的时代,墙插都可以是WIFI的。

USB接口也在上面,用测试仪试了一下,1A状态下,电压4.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宝上搜了下有几十到三百多的--不知怎么选了

      从原理上讲,应该是POE供电的,发热更小些(个人推测),但需要一个带POE供电的交换机。  嫌麻烦就买了个直接接220V的。 目前发热不大,但我用得少,不能打包票说一定行。

    过阵子再上来和大家说说。

网友:
poe是趋势,医院等地方都是吸盘式的。这个更美观。

网友:
这个可以桥接主路由

网友D:
旧路由多的是。搞好中继随便放在一个角落不管它更好。一层一个,信号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路由多的是。搞好中继随便放在一个角落不管它更好。一层一个,信号好的很!

单从功能和散热上说,的确是旧路由器强很多,但从美观角度来说,就差远了。 套用现在的话“颜值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