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频Q表测量几种常见10.7MHZ中周的Q值

楼主(2018-06-20):
如题,上面两种是原装米兹米中周,下面3种是自制的中周,设定好Q表的谐振频率10.7MHZ,下面开始边上图边说话
第一种米兹米10x10,谐振电容50P左右,Q值80.
第二种米兹米7x7,谐振电容100P,Q值71.
第三种自制5x5贴片,谐振电容50P,Q值70.
第四种自制10x10,谐振电容92P,Q值63.
第五种自制10x10,和上面结构类似,就是多个磁冒,谐振电容74P,Q值86.

网友:
这个不错,有参考价值。怎么没有国产磁芯磁帽的那种老中周?

网友A:
究竟测的是电容器的Q值,还是LC谐振时的Q值?这个要弄清楚,两者可不一样。

网友B:
为什么带着谐振电容测电感Q值?Q表里的可变电容没有用上吗?电感数值是多少?

网友:
从带宽的角度看,成品中周的Q值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空载谐振Q,比单测线圈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测的是电容器的Q值,还是LC谐振时的Q值?这个要弄清楚,两者可不一样。

当然是不是电容的Q值,测的时候电容是断开的,显示的谐振电容是Q表自动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带着谐振电容测电感Q值?Q表里的可变电容没有用上吗?电感数值是多少?

断开后测的,显示电容容量是Q表自动配置的,这是自动Q表,只要设定好谐振频率,接上电感就会自动配置谐振电容,并显示出来,电感量是有的没有调配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结论是啥?

前辈 没有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Q挺高大上的,请问哪里淘的?

咸鱼咸鱼

网友:
看老德机调频中放也都是双调谐或者多调谐的选频回路,有没有文章讨论调频的中频特性对音质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不是电容的Q值,测的时候电容是断开的,显示的谐振电容是Q表自动配置的

哦,应该是这样

网友:
结论是大几十不到100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后测的,显示电容容量是Q表自动配置的,这是自动Q表,只要设定好谐振频率,接上电感就会自动配置谐振 ...

原来如此,看到有的谐振电容有100P,谐振到10.7MHZ是电感量才有2.2微亨左右。测量时中周的电感量调到可调量的中点了吗?

网友:
FM用中周不如用陶瓷,10.7M中频用中周做好不容易,增益高了不是带宽太窄就是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后测的,显示电容容量是Q表自动配置的,这是自动Q表,只要设定好谐振频率,接上电感就会自动配置谐振 ...

哦,是这样啊。

这个表单独测量电感或电容的Q值可以么?如果不能单独测量,那么只要知道了内部配置电容器的Q值以后,也可以根据测得的谐振下的Q值而得到电感单独的Q值,公式是:(测量Q值)^2-(电容Q值)^2=(电感Q值)^2,再开个平方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开后测的,显示电容容量是Q表自动配置的,这是自动Q表,只要设定好谐振频率,接上电感就会自动配置谐振 ...

没整明白,是把谐振电容从中周上取下来测的电容吗?接上了一个Q表给配的电感?中周是接在待测电容的位置?还是待测电感的位置?盼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整明白,是把谐振电容从中周上取下来测的电容吗?接上了一个Q表给配的电感?中周是接在待测电容的位置 ...

谐振电容是Q表内部可变电容自动配置的,显示屏幕上是可以显示谐振电容的容量的,这是我的Q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只能测电感: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479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谐振电容是Q表内部可变电容自动配置的,显示屏幕上是可以显示谐振电容的容量的,这是我的Q表,只有两个接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是不知道你的中周里的电容拿下来没有?应该是拿下来了的吧?仅仅测电感和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