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功放用多少W的变压器?

楼主(2018-06-21):
不是用十几瓦的就行了吗?为什么网上喊用五六十上百的?

网友A:
像2030这类小功率的IC,只有厂家才会把变压器功率算得死死的,DIYER一般都不缺变压器,50W和100W体积大不了多少,所以功率储备都是放得很足 的。像一个只有几W的前放,一般里面变压器至少都是35十瓦的

网友:
3个2030也有人用20W变压器的。30W的都少见。

网友:
25-30W,够了;如果工作于长时间满负荷,40-50w。
2030不是什么高保真的东西;满足功率就好。

网友:
LM1875可以考虑下功率余量,2030随便......

网友:
修的多的,2030X3块,里用的变压器是12VX2,电流是1.2A。

网友:
大变压器给你带来的听感改善会让你觉得很值得。尤其是对于低频的贡献。留出一倍的量吧。我自己做过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2030这类小功率的IC,只有厂家才会把变压器功率算得死死的,DIYER一般都不缺变压器,50W和100W体积大不了 ...

挺好的电子三分频,厂家迫于成本压力,最后把产品弄得四不像。

网友:
要想出好声,需要30至50,

网友:
我自己的是双12伏80瓦,听感比30瓦好多了

网友:
峰值电流3.5a,最大耗散20w,最小供电电压+-6。追求功率的十几瓦肯定不够了。

道理上+-10v供电的话,变压器最大过电电流1.41a就行,不过变压器小了容易过热。三四十瓦可以吧

网友:
用过300w的供过1875,声音有力,两片2030用50w已足够。如果用四片接成BTL则用100w更好。

网友:
厂家一般用20多点的,想效果好点最少50W。

网友:
看喇叭阻抗,4欧,8欧因最大功率相差太多,所以功率当然也会不同。变压器光有功率不行还需要具有2030A不失真最大功率的最大电流能力,否则大功率就会拉低电源电压造成消波失真。轻者轻度失真重者声音发乱重难以忍受。所以功率储备只是其一,电流储备也相当重要。

网友:
将TDA2030A的功放做到大点功率,还是要加大变压器才合理,如两个声道加以低音炮,还是要有100瓦比较好。当采用+-18伏时,8欧负载能有18瓦的输出,三个声道能有54瓦输出,加上管子的效率,和静态电流,可以到90瓦,如果再加上变压器的效率差不多要有100瓦。

网友:
50W足够了。

网友:
本人用的35W双15.5V变压器,带双声道。

网友:
TDA2030的做多少功率,选多大的变压器,你要仔细的看DATA SHEET,里面的公式和各种曲线对你设计电路都有帮助。

网友:
一般使用50w变压器足够了,外壳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大一点的变压器更合适。

网友:
看需求,一片15W-25W算,一般30-60W成本也比较便宜,特别是30W以下变压器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