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阻性负载串二极管后的功率,认为不是减半的,请看这个帖子吧!

楼主(2018-06-21):
近来又有不理解电阻性负载串二极管后功率到底是不是减半的了,请看我发过的帖子吧,有实验测量数据的。
45瓦电烙铁串联二极管后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6887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典型的纯正弦波计算仪表就不要拿出来秀了,楼主那个才是真有效值计算的表

凡是电力部门允许接入电网计量的表,一定是可以计入非正弦波功率的,否则供电部门就要亏损了,而且亏损还很多。红河先生的电能表就是电力部门进网许可的。可以计算真有效值的。

网友:
我也上个图来大伙看看,是供电局认可的电度表测量的,电费也是这样计量的。

我的30W电烙铁,直接时功率31W

串二极管后的功率15.1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典型的纯正弦波计算仪表就不要拿出来秀了,楼主那个才是真有效值计算的表

你错了,这个不是只能计量纯正弦波的。

网友:
这个现象80年代我就发现了功率是原来的一半左右。
当时有玩伴从大街上买回来个“干电池充电灯头”原理是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40W灯泡后再与电池串联,一面亮灯一面充电,想不到当时80年代的人是多么的疯狂也不怕这种东西电死人。
串联二极管灯泡亮度比同样的两个灯泡串联亮度亮多了。

网友B:
我觉得电压的有效值应该不会变,而值是功率减半,我的理解是以前是1秒钟50个周期,一个周期2个半波都做功了,也就是100次,现在整流后消掉负半周,只有一半的波在做工只有50次,就像PWM调速那样,一个用50HZ,一个用100HZ,而电压不会变,变的是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压的有效值应该不会变,而值是功率减半,我的理解是以前是1秒钟50个周期,一个周期2个半波都做功了 ...

如果电流变了,电压肯定也是变了,基本的欧姆定律,就三个要素,如果R不变,那么I和V必然同时改变,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变了,电压肯定也是变了,基本的欧姆定律,就三个要素,如果R不变,那么I和V必然同时改变,很 ...

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个时候没接触过PWM,如果PWM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只是相当于间断式通电,比如说1HZ,有0.5s通电,0.5秒断电。半波蒸馏的相当一脉动直流电50HZ的PWM调制,220V半波整流滤波之后也空载应该有310V的电压,但是加载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
当串上二极管时实际就是一个半波整流!
首先说下交流电,交流电的波形从理论上讲是就是正弦波,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是由两个半波组成的(正,负半波),加上二极管以后,去掉了其中的一个半波,波形就变成了半波,空闲,半波,空闲.......实际就是半波脉冲.
通常说的交流电压其实是有效电压,就是一个半波的峰值乘以二分之根二(约为0.707)所得的值,所以,加二极管所,用电压表测得的电压值是不变的,如果加上纯阻性负载,加二极管后,消耗的电量减半,电流同样也只有半波,用电流表测值不变,频率没变,只是波形变了.
这又出来个0.707,他是咋来的?用1.414除以二。。。

电压减半,如果接入纯电阻负载,电流也减半.频率不变.相当于负载功率变1/4.不能接入任何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因为接入二极管后,交流电已经变成脉冲直流,非阻性负载的容抗感抗对直流电流不会产生功率,会烧坏负载.

最简单用钳形电流表卡着一根线量下电流,乘上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不用测,不用看贴,肯定是一半,误差就是有个二极管的压降

串进一个二极管功率变成1/4,在二极管上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个时候没接触过PWM,如果PWM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只是相当于间断式通电,比如说1H ...

    请注意有效值的定义:
    在表示交流电大小时,一般采用电流(或电压)的有效值来表示,有效值又称均方根值,是指交流电通过电阻时,在一个周期所产生的热量与某直流电流通过同一电阻、经过同一时间所产生的热量相等,则该直流电流值被称为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这里特地引用  非正弦波的有效值定义:
    非正弦波的有效值等于各次谐波有效值平方和的平方根。

    所以,电路中的脉冲波也好,正弦波或者非正弦波,其有效值是在单位周期内与直流电压电流产生热量相等的那个数值,这个值肯定不同于峰值和平均值,对于半波整流以后的波形,其有效值就是0.707V。

i

网友:
原来一个人上午下午都干活,现在变成只上午干活。每天做的功减少了一半。你说功率变成了多少?
关于电压降为多少,先回忆一下电压的定义哈。
刚上班时,我问过一个尊敬的老师傅这个问题,他说,功率减少一半,但是电压并不是降低一半,而是比一半要高,用表量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于是先崇拜他一番,然后用公式推导了一下
p=(U^2)/R----得出,
U^2=P*R---得出:
U=P*R的开平方
实际上,半波整流后,电压是原来的二分之根号二倍,即0.707U

网友:
由展开面积确定是一半

网友D:
功率计一般只适用于正弦波。除非可测脉动直流。正弦波交流电串接二极管后带纯阻性负载,除去二极管器件损耗,电流百分百是原来的一半,因为基本没有线损做功时间是原来的一半所以全电路功率功率是原来的一般。你用仪表测二极管后电压电压平均值当然也会降低,但功率此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电流电压曲线函数,你用普通仪表绝对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真正的科学计算不是所谓的有效值和平均值计算,而是楼上所说得实际电流电压经过微积分计算所得‘’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计一般只适用于正弦波。除非可测脉动直流。正弦波交流电串接二极管后带纯阻性负载,除去二极管器件损耗 ...

赞!
更严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也请回答楼上我的问题,一条定长圆导线直径减小一半,阻值增大多少?

半辈子都在修电机,直径小到一半,电阻大到4倍,掉不到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辈子都在修电机,直径小到一半,电阻大到4倍,掉不到坑里

你很理智,如果是做数学题就不得分了,人家问的是增大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半辈子都在修电机,直径小到一半,电阻大到4倍,掉不到坑里

R=p*l/s,s=3.14*r*r,所以电阻为4倍。这和串二极管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p*l/s,s=3.14*r*r,所以电阻为4倍。这和串二极管不是一个问题。

看过了,只是与坛友调侃几句而已

忽略二极管压降时,单相半波整流整流输出的电压的平均值为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45倍---------------整流后的平均值(是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45倍,关键词是“平均值”,按平均值计算功率注定是要出岔子的

单相半波整流整流输出的电压的有效值为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707(约数)倍,按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计算,半波功率正好少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了,只是与坛友调侃几句而已

忽略二极管压降时,单相半波整流整流输出的电压的平均值为输入交流电 ...

完全正确。

网友:
学习了,有空找个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了,只是与坛友调侃几句而已

忽略二极管压降时,单相半波整流整流输出的电压的平均值为输入交流电 ...

实际上,如果用傅里叶分析的方法对半波(或者全波)整流后的电压进行分解,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平均值仅仅是这个非正弦波电压的直流分量而已,只用了直流分量去计算功率,把所有的交流分量全部扔掉了,得出的功率当然就少了一倍了。要知道,那些谐波分量也要产生对应频率的电流,同频率的电压和电流也要做功的。这才是本质所在,当然了,我上面所说的是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是电阻性负载,那些谐波电压电流的功率因数是1。
这也是我前面实验用电烙铁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是没有把电工理论学透的朋友常常出现的错误。别看电工理论貌似很经典,其实里边的问题也是有点深奥的,这要靠数学这个工具的。工程上的问题如果深入了,就离不开数学的。
说到这里,想到曾经有人呼吁高考取消数学考试,不是坑害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国人的数学本来就普遍不好,还要削弱它?不要跟我说中国曾经出了祖冲之、刘徽、当代的陈景润,我说的是普遍现象不是个别的。正如上面有朋友提到,用数学解释这个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在这里却需要费了这么大的劲去就从物理上解释,试想着,如果是要开发一个项目,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探讨这些?好在了矿坛就是个半专业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压的有效值应该不会变,而值是功率减半,我的理解是以前是1秒钟50个周期,一个周期2个半波都做功了 ...

就像PWM调速那样,一个用50HZ,一个用100HZ,而电压不会变,变的是电流。

您这句话需要商榷的。
PWM方式是调整占空比而不是调整频率的,否则就成了PFM了。所以比喻不太恰当,当然我知道您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主的观点。比如电路分析软件吧,我们要有自己的才好。这就需要有很好的理论能力。不知现在国内电子设计软件的情况。记得清华大学做过微波的,很厉害。我们别急于做出什么产品,综合国力不是产品,而是整个行业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些相似帖子的链接:
(2009.5.10)回:60w电烙铁串二极管会变成几w  功率实测照片
(2011.6.5)电压降低 ...

谢谢版主提供的线索。最近搜索功能是不方便,只有一个“存档”有不少内容,估计还比较全,但是只能一页一页地区翻。

网友:
按有效值的定义,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都会算,纯电阻理想二极管情况下,功率变为原来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压的有效值应该不会变,而值是功率减半,我的理解是以前是1秒钟50个周期,一个周期2个半波都做功了 ...

我同意“60年代的爱好者”的意见!欧姆定律是基本定律,R=U/I 这三者的关系是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知道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电流做功的大小,串入二极管后半波被砍掉(假设忽略二极管本身压降)那么做功减 ...

你这算法有问题!
按欧姆定律:I=U/R。你这里电阻R不变,电流减半“I/2”从何而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如果用傅里叶分析的方法对半波(或者全波)整流后的电压进行分解,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平均值仅仅 ...

“在这里却需要费了这么大的劲去就从物理上解释,试想着,如果是要开发一个项目,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探讨这些?”我对你的这句话真的不敢认同!
数学是一种计算工具。如果失去实则内容,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这里却需要费了这么大的劲去就从物理上解释,试想着,如果是要开发一个项目,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

我知道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认可的。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比这种基本原理要复杂得很多的问题,如果不从数学上去论证,根本就不可能靠实验去验证的。没有经历过大工程的人是不知道也不理解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某厂有个中功率的中频感应炉炼钢用的,3吨,三相660V供电,最大熔炼功率2000kW。三相桥式整流后再逆变成400Hz的中频电源给炉子的线圈。由于逆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一相电流波形如下)影响到周围的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也很低,补偿电容接不上去,要进行滤波的。而生产上不允许停下来让你去试验。只能靠示波器对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取样进行分析,定出滤波的电抗器和电容器的参数来,不用数学用什么?对滤波的原理还需要从头跟设计人员上课吗?谁吃不了自动退出。先后就有好几家公司自动退出了。
当然这里是弱电为主,玩为主的,有人不理解很正常的,因为见得少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认可的。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比这种基本原理要复杂得很多的问题,如果不从数学上去 ...

你测的是什么——物理参数。你计算得到的是什么——物理值。你是按照物理的原理——公式原理计算出结果。其计算只是一过程,你不能单用数学去计算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我不否认数学的重要性。但它只是帮助你实现目标的——工具。
没有数学行不行——当然不行!没有工具你就不可能实现你的目标。这就是数学的重要性。
这象电工没有测量仪表(工具)一样你将无法达到你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学是一种计算工具。如果失去实则内容,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航天器轨道,海王星、冥王星等的发现史 ...

“航天器轨道,海王星、冥王星等的发现史,经典的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的许多参数,以及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那个经典公式E=MC2”
你说对了!所有这些都是物理的现象、原理、公式(物理现象用数学表示)。
E=MC^2是什么呢?如果失去“E”、“M”、"C"的物理意义,那它什么也不是。
工具是人们在劳动(包括脑力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数学也是一样,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创造了数学这个工具。
因为在物理上要用到很多数学,所以很多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测的是什么——物理参数。你计算得到的是什么——物理值。你是按照物理的原理——公式原理计算出结果。 ...

我想你我的看法应当是一致的。
我说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解释半波整流后的功率,是因为有了数学这个工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答案的。这是在这个帖子里针对半波整流后的问题的。你说的数学是工具一点没错,就是由于不会用这个工具才要费那么大的劲头的,一点也不矛盾。
就像前个月被关小黑屋的那个怼人不倦的,要是有点数学和电工基础也不至于被禁言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在上这个论坛的大部分都是休闲来的,打发时间来的,其实这种帖子重复讨论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眉板不是搜罗了一些以前的帖子吗。这些人去认真看一看思考一回就明白了,非要在这儿死犟到底,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和不懂又不会思考的人说个没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你我的看法应当是一致的。
我说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解释半波整流后的功率,是因为有了数学这个工具 ...

理解问题有时因为各人的看法理解不一样。就算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如果看问题不全面也会出错。我们象你所讲,一般都不是工作在专业部门。不懂或出错不可避免。你是工作在专业部门的老师傅。有大量的工作实践经验,我应该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
这个要用积分求解!

网友:
横轴是电压,纵轴是电流,面积就是功率,串联1个二极管等于半个面积,也就是功率是整个波形的一半。 搜狗截图18年06月30日0628_1_meitu_1.jpg

网友:
积分道理,一个方柱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无限小就是接近整个面积,波形的一半,电压电流的乘积就是整个波形面积的一半,自然功率也是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