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下索尼随身听

楼主(2018-06-21):
       端午节期间,闲着没事,拿出来这个索尼随身听,机器是马来西亚生产,磁带部分我没用过,不过收音机部分调台调不准,感觉里面电容可能都老化了,后打开更换了四个电解电容,这机器使用TA8122的收音芯片和LA的功放芯片,更换电容后装入东芝充电电池,收听调频节目,效果不错,底噪极低,立体声、重低音效果也不错,中波在城市里效果一般。我感觉这类随身听使用两节电池供电,比使用一节电池的袖珍机器效果一点也不差。

网友:
这机子收音比德生机音质好,噪音也低,多年前我修过FX101,印象深刻,前段时间还网购一只FX195,效果不凡

网友A:
东芝电池快有30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电池快有30年了吧。

      废品站里捡的,不知道多少年了,反正用的挺好。

网友:
我有个一摸一样的机子,音质确实很好,灰常耐听~

网友:
看到这个机子好像回到90年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品站里捡的,不知道多少年了,反正用的挺好。

1986年我在北京一处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买过几节这样的东芝电池,有点怀念。

网友B:
希望楼主告知检测拆下的电解电容数据。谢谢!

网友:
当年的东芝电池,我也买了,后来东芝公司说了,从未在中国销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告知检测拆下的电解电容数据。谢谢!

换了俩10UF的、一个220UF的、一个47UF的。机器里还有俩33UF的电容没有更换。我主要看电容的体积合适就行,没看电容的耐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俩10UF的、一个220UF的、一个47UF的。机器里还有俩33UF的电容没有更换。我主要看电容的体积合适就行 ...

谢谢,我的意思是检测拆下的电解电容是否漏电,容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意思是检测拆下的电解电容是否漏电,容量减小。

    拆下的电容没有测量,原本打算全部拆下来的,但是没有33UF 的新电容,所以还有几个旧的没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的电容没有测量,原本打算全部拆下来的,但是没有33UF 的新电容,所以还有几个旧的没拆下来。

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养成用检测手段和结果来修理的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养成用检测手段和结果来修理的好习惯。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只有烙铁和万用表,没法检测电容的好坏,只能凭自己的耳朵了。

网友:
最怵头的不是电器,是机械磨损,通常是非常细的皮带,原来经常在上海买,一条进口皮带要20块上下。二是主导轴一旦因缺油磨损,抖晃率,皮带加速磨损,耗电一起来袭。,一台正常的walkman工作电流大约50-70mA,主导轴磨损后电流会增加到100ma以上,高的可达17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