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爱好者买校验信号发生器用途大不大?

楼主(2018-06-22):
淘宝上200多元的数字式校验信号发生器能输电流及电压,可否用它当标准源校准三位半数字表呢?

网友:
这要看信号发生器的精度。

网友:
这个不可以校验仪表准确度的,是过程仪表。用于测试设备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是什么东西?产生什么信号的,还是直流电压电流的?请上照片或者说明白些。

网友:
校准指针表还可以。

楼主:
我想用它校指针万用表的电流档和电压档,因为买标准电流和电压信号发生器比较贵,所以想用它代替。

网友:
平时工作用的表,只要不是坏了,没有多少误差,没必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