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的光驱和硬盘有时会冲突造成蓝屏

楼主(2018-06-22):
我刚换了本子上的硬盘,一切正常。有一天我把拆下的光驱装上了,开机蓝屏。我开始以为硬盘坏了,也可能内存有问题。回想以前的情况,是装上光驱后,才开始蓝屏。于是把光驱又拆了,电脑正常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光驱塞进去后主板轻微变形导致的故障,一般sata没啥冲突,老早台式机的ide接口才有主从设置的冲突,但也不至于蓝屏

网友:
装回光驱后,再看看BIOS设置里面的启动顺序。

网友:
装上光驱,用pe启动系统,放光盘验证光驱没问题

网友:
接口问题很严重

网友:
进BIOS把SATA的AHCI模式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接口是一直存在的 变化是介入光驱 加入光驱后出现蓝屏应该是光驱本身有问题或者主板供电不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