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水瓶抽水器坏了。。。。。。

楼主(2018-06-22):
一个抽水器坏了,原来是进过水,现在的故障是不充电,插上手机充电线那块54A6马上就烫手,不敢摸的程度,何故?有没有常规替换件?希同学们指导

网友A:
LDO肯定坏了,这不是5V就是3.3V的,买个换了试下

楼主:
这两点是我把上面的插头给拔掉的(插头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肯定坏了,这不是5V就是3.3V的,买个换了试下

这东西没有啊,哪里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肯定坏了,这不是5V就是3.3V的,买个换了试下

这东西在手机充电器里有没有?

网友(2018-09-27):
另外换一块充电控制板更好吧。

网友B:
这种用小电机水泵的抽水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转轴附近塑料磨损很厉害,仔细一想这磨下来的都吃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小电机水泵的抽水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转轴附近塑料磨损很厉害,仔细一想这磨下来的都吃去了!

这个水泵是隔膜泵,与电机不直接接触啊,何况如果是离心电机也是水泵与电机轴之间还得有密封圈密封一面漏气漏水,所以电机轴磨细了即使磨断了粉末也不会进入到水泵里的啊?不知你的水泵是哪种?

网友:
隔膜泵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充电IC,应该是4054。参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