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磁环双调谐双环实验

楼主(2018-06-22):
60×38×20超大磁环试验成绩不错,临时用0.04×220股天蓝丝包线调谐32圈电感251另只257,空气双联实际测量370p,3dq检波,天线第四圈抽头一圈一个抽头共五个。收听效果良好声音基本震耳,用的是双调谐双磁环。选择性超棒,和r40c137×23×15比较声音大多了;45×26×20和r40c1这小子还相比选择性不如这小小磁环,但声音稍大。三组磁环实验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大小的磁环矿机对比接收效果确实开阔了矿友的思路,其它形状的磁芯也能响吗?共享圣明!

我从淘宝买了一支镍锌磁棒200×12毫米试验了中波,灵敏度选择性还不如普通中波磁棒。看来还是闭合的比较好。

网友B:
你用的磁环是不是这型号

网友C:
祝贺,玩得开心就好,赞一个好漂亮的磁环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玩得开心就好,赞一个好漂亮的磁环矿机

说的很对,只是为了开心,谢谢!

网友D:
大磁环,大效果,大实验,大乐趣。恭喜大磁环实验圆满成功。

网友A:
三种大小的磁环矿机对比接收效果确实开阔了矿友的思路,其它形状的磁芯也能响吗?共享圣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磁环,大效果,大实验,大乐趣。恭喜大磁环实验圆满成功。

谢谢老师的指导;0.04×400股线快到了,准备再次试验,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0.04×400股线快到了,准备再次试验,老师多多指教。

0.04×400股线到了再做一对比试验,祝取得好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4×400股线到了再做一对比试验,祝取得好成绩!

选择性太棒了,根本不串台调谐旋钮必须慢慢转动,稍微一动电台就过了。老师抽时间你也试一下。

网友F:
发个参数资料图吧,便于让有兴趣的朋友直接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个参数资料图吧,便于让有兴趣的朋友直接仿制。

这对磁环是45×26×20的双调谐单调谐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磁环是不是这型号

r40c1,37×23×15。45×26×20。60×38×20,这些都用了。

网友G:
不错,但没有弄明白哪种磁环的选择性是最好的,请楼主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但没有弄明白哪种磁环的选择性是最好的,请楼主告知,谢谢!

二种磁环看着大小差不多,价格相差很大,材料不同,一个锰锌的,一个镍锌的,工作频率也不同, 中波最佳工作 频率在一M左右,短波工作 频率在几M几十M左右,只有工作 在最合适的频率范围,才能保证最佳性能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但没有弄明白哪种磁环的选择性是最好的,请楼主告知,谢谢!

r40c1做双调谐灵敏度和选择性。没得说

网友:
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对磁环是45×26×20的双调谐单调谐模式,

您贴出来的电路图3DQ无法工作,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2018-11-12):
引用 网友B:
您贴出来的电路图3DQ无法工作,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能工作,双联的动片是联通的。补一条地线联通就更清楚了。

网友:
这三种磁环做矿机各有什么特点,那个尺寸是怎么看,内径外径是多少

网友H(2019-02-05):
不知用开关电源的磁芯能否代替大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用开关电源的磁芯能否代替大磁环?

开关电源上用的磁芯,工作频率较低,不合适用来作中短波磁环,只能改作阻抗变压器用的磁芯。

网友(2021-05-27):
大神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