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24伏开关电源故障 输出有44v 请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8-06-22):
如题 明纬24伏开关电源故障 输出有44v 请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麻烦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先 494的方案 到手时13009坏了一个 干脆一次换了两个 有输出了 但是电压很高 有44v 不敢加电了 害怕耐压只有35v的输出电容变烟花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没加电 ? 那测44V , 你拆了35V电解测的4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初级怀疑有局部短路?滤波电容是否完好?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滤波电容是好的 肖基特也是好的 变压器短路我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加电 ? 那测44V , 你拆了35V电解测的44V?

呵呵 当然是先加了电发现电压高才不敢继续加电了

楼主:
好了 好了 谢谢两位 原来是115和230电压转换开关可能接触不良 搬了两下 再测居然好了 感谢两位的回复 感谢

网友:
一个输出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上升到了44V,说明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失控了。然后你拨动了两下输入电压转换开关,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又神奇的回到了正常的24V。你太牛了。

网友:
494的稳压取样电路有问题,1脚,2脚查。

网友:
一个输出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上升到了44V,说明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失控了。然后你拨动了两下输入电压转换开关,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又神奇的回到了正常的24V。你太牛了。
我也是这样说,输入和输出,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
反馈电阻不合适了,

网友:
真神奇!交流的电压选择开关居然可以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