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里面的单片机和充电电池,互相弥合!

楼主(2018-06-23):
现在锂电池都那么普及了,但是发现新买的剃须刀里面还是1.2v的镍氢电池,而且一留神也不难发现很多小东西里面都还是1.2v的镍氢作为动力源,为啥不用锂电呢?
第二个问题:1.2v镍氢供电,难道还有电压这么低的单片机吗?
第三个问题:这个剃须刀能在1.2v镍氢电池快没电的时候自动闪红灯报警告知得充电了,拆机里面除了单片机也没啥其他零件了,不知其用地何种方式检测电池电压,别告诉我是老土的用AD转换进入单片机然后操作的吧,这个好像复杂了点?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A:
作为大电流,还是镍氢好
单片机电压有低到0.8V的
一般这样就是个电压比较器
就算用AD也不复杂,单片机可以测量出自己的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大电流,还是镍氢好
单片机电压有低到0.8V的
一般这样就是个电压比较器

电压比较器的方案不靠谱吧,同一个电源1.2v镍氢供电,基准电压和 取样电压都一样增大(电池充满)或一样减小(电池用完)没法比较出相对的电压差啊?

网友:
基准电压是可以随便设定的。几毫伏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比较器的方案不靠谱吧,同一个电源1.2v镍氢供电,基准电压和 取样电压都一样增大(电池充满)或一样 ...

基准电压并非是电池电压,而是另一个芯片去产生的,和电源电压无关的电压,所以可以用比较器完成,无需单片机

单片机的电压最低一般 1.7V 左右,更低的实际上是用电荷泵充电完成的,比如 Atmel 卖身前有一个 picoPower 单片机,最低可以支持 0.7V 电源电压,非常适合单个电池的超低功耗应用,就是这个原理。

话说如今的剃须刀都有单片机了,真是赶不上时代了啊

网友:
是不是用的自带ad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大电流,还是镍氢好
单片机电压有低到0.8V的
一般这样就是个电压比较器

锂电池内阻低,充放电电流更大,自身发热也低,自放电也低。相比之下也就是不能过充过放。

网友:
剃须刀都用单片机啦?

哪款能说明下吗?感觉完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内阻低,充放电电流更大,自身发热也低,自放电也低。相比之下也就是不能过充过放。

就是因为锂电池内阻太小了,大电流的场合容易烧设备。

网友:
低电压单片机是有的,但在一般的设备中用的不太多。

网友:
剃须刀需要单片机么?需要实现变频功能

网友(2018-09-06):
技术发展真快呀

网友:
俺的飞科好象用的镍镉电池,上次在老马家居然买了1元/节

网友:
boost电路升压给单片机用,驱动电机的话可以用低电压+mos来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