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嵌入式电源求教一下

楼主(2018-06-23):
交流输出接口无输出,接电感觉都正常,接电开机显示市电状态,拔掉会跳到逆变状态,就是不管什么状态,都没有输出,当然我是用家电或者插座试的,机器也是全新的,只不过品牌标识被工人磨了,这个电源家里可以直接用吗,网上资料有限,而且有些不符合,我这个有22千克左右,而且这种不便宜,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一个UPS电源,内部有电池。没有输出可能是逆变部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UPS电源,内部有电池。没有输出可能是逆变部分坏了

你好,逆变器部分坏了,在市电状态下会也没有输出吗

网友:
可能内部的蓄电池坏了

网友A:
这类电源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线式,一种是后备式。
如果是在线式的,逆变器部分坏了,在市电状态下也会没有输出。
如果是后备式的,市电通过旁路电路会有输出,除非旁路电路坏了。
两种方式只要没坏,就算电池电池坏了,市电状态下也会有输出。
极端情况,输出需要232口控制,否则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线式,一种是后备式。
如果是在线式的,逆变器部分坏了,在市电状态下也会没 ...

谢谢。等下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