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式双卡录音机皮带问题~!

楼主(2018-06-23):
      前些天偶尔得到一款老式收音机,外观完美,收音正常,录音机不工作,就觉得是皮带问题,打开后发现皮带早已经粘稠状了,打算更换皮带,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机器皮带的尺寸,希望大神们指导一二,还有,在不知道规格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皮带为好,松紧度怎么判断,万分感谢~!

网友:
您就是找到这个机器皮带的尺寸,也不一定找到同规格的,几十年了,皮带早就停产了,能找到相似的就不错了,,说说我的做法吧,收录机到手的首先就是换皮带,看清楚皮带的绕向,用细线绕一周然后量尺寸,比如周长是116厘米,一半就是58,就去找57-57.7左右的皮带,就这样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啊。

楼主:
谢谢你,我试试,感谢

网友:
上面的说法可以一试,皮带松紧度通过在装皮带的时候感觉皮带的弹性进行判断,太长就会显得很松,太短就会显得很紧,多弄弄,能够搞定的

网友:
长短要合适,粗细也要合适,个人感觉,如果皮带太短和太粗,轴承很吃力,容易磨损啊!!

网友:
先把黑泥洗干净吧,这个可以用棉签蘸酒精仔细擦洗,洗干净以后再换皮带,这个机芯是机械轻触机芯,两根皮带,一根主皮带,一根收卷带皮带,都是1.2mm的方皮带,付皮带对折长度6.5cm,主皮带对折长度是10cm,淘宝上面那种15左右一包的有合适的可以代替!

网友:
淘宝有的是,慢慢找有合适的,我也刚买了,帮人修好一台像你的机子。

网友(2018-07-25):
淘宝1mm一包60根的我买过,特小尺寸的太多用不上,长尺寸的太少也没有常用的,11.9包邮买的,吃灰快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