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电容怎么识别呢?

楼主(2018-06-23):
          现在的电路中贴片原件用的很多,能使电路小型化。但给维修也带来些麻烦,不好拆装,型号难辨。
   电阻,晶体管,集成电路还有个型号。但有的元件上就没有标识,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去识别呢?
          比如:
              贴片电容,就没个标识,怎么识别?
              贴片二极管,只有一道颜色不一样的标记,怎么区分是什么二极管,参数又是多少呢?

网友:
这是和他的制作工艺有关(贴片电容是经过高温烧结面成,所以没办法在它的表面印字)

网友:
我是先焊下,然后给其2电极焊接上较细的铜线(多股线的芯线之一股),测量之;

网友:
好象没有太简单的办法,我都是严格限定存放的位置并标上符号,使用的时候用一个拆一个。如果工作台上找到一个以上的相仿器件,宁可弃置,也要避免误用。

网友:
遇到贴片电路板,我一般都是先找原理图,实在找不到,就跑一份出来.当然,仅限于不太复杂的板子.

网友A:
这真的是件让人犯难的事情。老年人已不适应玩贴片元件了。

网友:
电容如果电路板无丝印,没法,就是拆了量,二极管,根据封装大小和周围电路判断吧,贴片工艺……其实基本无法实现单个元件级的维修……坏了就换板的

网友:
贴片电容长的都一个模样,大小有些区别,没名没姓,一次性。难为无线电爱好者啦。

网友B:
玩贴片板子,这个工具是必备的

当然,风枪也可以

贴片电容材质、耐压、容量、精度、封装等等参数繁多,若要测试当然必须先拆下来。上面两个工具基本能满足所有需要。

测量贴片电容很简单,电桥/电容表/有电容挡的万用表都可以。此前还专为此做过一个专用工具——找个断了线的开尔文夹,见下图

接上两条短线,不要长于200mm,截面0.1mm²以上足矣。线头加香蕉插头,配合有电容挡的万用表(当时用的好像是UT58E),用起来非常方便。测1000P以上的电容很准,100~1000P容量的,分布参数影响比表笔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是件让人犯难的事情。老年人已不适应玩贴片元件了。

是啊!看也看不清!放大镜必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贴片板子,这个工具是必备的

有的肚子下还有胶,老拆坏啊!

网友B:
红胶板是波峰焊板,只能用吸锡线把锡吸干净,让器件焊盘微微脱离PCB再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胶板是波峰焊板,只能用吸锡线把锡吸干净,让器件焊盘微微脱离PCB再测。

红胶板 是回流焊,波峰焊是对插件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胶板 是回流焊,波峰焊是对插件元件的

红胶板是为了和波峰焊一起焊,事先把贴片件粘在板子上的。

网友(2018-08-02):
来学习下知识 真的也不知道贴片怎么识别 只是看大小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