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个什么设备

楼主(2018-06-23):
今天捡了个设备,我不认识,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东西。配电柜里还有漏电保护器、喇叭、收放音机、电压表、电流表等。我只把这个拿来了。像是变频器。但是该怎么样使用不会。我拆的时候把输入输出线都没有记下。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DC+和DC-,我认为不是直流输出,而是直流输入端子,这个变频器有这个端子,通常是没有缺相保护的,因 ...

DC+DC-说明书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说明书上有

果然,说明书上DC+和DC-是直流输入端子,那个PD才是整流输出端,通常是用不上的,直流输入端子是直流输入用的,通常那个地方的电抗器是要外接的,一般是用不上的,就是直接一个短路片,如果要用直流输入的话,那个适中片要拆掉的。有这个端子,一般就不会有缺相保护的,楼主可以试一下,如果再没有欠压保护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要220V的单相电上用的,如果有欠压保护,有两个办法,一是找到欠压保护的电压取样点,改变取样电阻 的值,另一个办法就是我前面说的用倍压整流的方法,这样可以不用改电机的接线了。

网友B:
那个DC+和DC-,我认为不是直流输出,而是直流输入端子,这个变频器有这个端子,通常是没有缺相保护的,因此,理论上是可以用于单相输入的地方的,不过有没有低电压保护就不知道了,楼主可以在L1和L2,或者就是那个R和S端子上直接接220V的市 电,看是什么情况,因为电压低于380V,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能正常启动,就没有问题了,可以直接用于220V的单相,如果出现了报警,说明有低电压 保护,这时就不能简单的在L1和L2直接接入市电220V了,一种办法是将输入的L1或者是L2与两只串联的主电容的中心点用线连通,这样就变成了倍压整流电路了,这时就可以用于380V的输出了,如果是没有低压保护的话,可以直接接220V市电,不过输出也只能是220V输出,不能是380V的输出。

网友C:
看描述像是消防稳压水泵(稳定水压)变频器。当消防水压过低后会报警并启动更大功率的消防泵。以前我在个酒店消防泵2台97KW,稳压泵5.5KW。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种德玛变频器价格1400元,拆了可惜,放着没处用啊。鸡肋。

网友A:
L1L2L3接AC380V电源,UVW接电机(4KW)。485端子是pc通信端。一排小端子是外部控制端子(要看说明书)。R是制动电阻(可以不接),DC是直流能耗制动电压输出(可以不接)。你可以只接电源和电机,用面板按键来控制电机。

网友:
是变频器。

楼主:
传图片了,正在传,太大了,正在编辑。

楼主:
图发上了,请看。

楼主:
如果是变频器我就正好能用上,请问老师这个变频器该怎么使用啊。麻烦您指教一下。

楼主:
图片第7、8是控制板子,第9、10、11是功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L3接AC380V电源,UVW接电机(4KW)。485端子是pc通信端。一排小端子是外部控制端子(要看说明书)。R是 ...

功率太大了,而且是三相的,用不上。我想用500W以下单相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功率太大了,而且是三相的,用不上。我想用500W以下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玛变频器https://wenku.baidu.com/view/f30e8b52284ac850ac0242b9.html

您发的是网址,我没有注册百度不能下载,有没有电子版的文档发个,QQ5435211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描述像是消防稳压水泵(稳定水压)变频器。当消防水压过低后会报警并启动更大功率的消防泵。以前我在个酒 ...

不知道是用于什么的,变频器是装在一个电柜里面的,电柜里面还有播放机,电压电流表,漏电保护器等等。那个柜子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相380家用不合适,L1L2L 3输入,UVW输出
设置找说明书

正是的,你说准了。

网友:
三相变频器,功率不大,四千瓦但变频能力惊人,可以升频到 650 Hz?13 倍工频?!!?我见过 100-120 Hz 的,就是电机可以转到 6000 转的,这个可能有其它用途。

网友:
4kW是最大输出功率, 输出500W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的是网址,我没有注册百度不能下载,有没有电子版的文档发个,QQ543521142

这个我也没有所以才发的网址

网友:
变频器呀。做的比较精致的

网友:
这就是一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