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咭FM无源收音机

楼主(2018-06-23):
做1个信用咭FM无源收音机 , 乐一下. 3DQ - G1 接天线圈冷端, G2 接热端,  D 接 500 欧耳塞, S 夾在天线圈冷端对上一圈.
天线用拉杆式或八木式, 夾在线圈冷端, 或 冷端对上一圈. 收不同台时 天线位置也可调整.

补充内容 (2018-6-27 18:33):
youku 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预祝楼主成功!到时也请发到栏目里,大家共同分享。谢谢!

静候新作。一直想用Iphone的耳塞盒做矿石机的机壳。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网友:
不错 。不过我试过,看不见发射塔的地方基本也收不到台

网友:
有创意,这就是图个乐子!

楼主:
测试后发现 扁线圈只能收到 1 个 FM 台, 换回 筒形线圈 可以收到 4 个 FM  台且清盺.
图中綠色线是 3DQ-S, 黑线 和 白线 接 八木天线的平行馈电点.

DIY 八木天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38425

测试位置 在 高樓贴著 窗 在室内放的八木天线, 指着 12 公里远的  在香港 青山 上的 FM 电台发射站, 雖然看不见发射站, 用了无源 八木天线讯号大幅增强, 连附近的飞机場的 133Mhz 航空 AM 通讯也可用这个无源 FM 收音机收到收到.

网友A:
谢谢高手的创新和分享。请问机场AM信号接收稳定吗?用矿石机接收应该无背景噪音,是这样吗?

网友:
欣赏楼主的DIY精神!亲手做、亲自试,坚持不懈,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高手的创新和分享。请问机场AM信号接收稳定吗?用矿石机接收应该无背景噪音,是这样吗?

航空AM有多个频度,不是时时都有通讯,所以要调上调下去找。找到后就停下来昕。稳定。没有背景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空AM有多个频度,不是时时都有通讯,所以要调上调下去找。找到后就停下来昕。稳定。没有背景噪音。

谢谢回复。Air band 114.00 - 138.00Mhz, 请问你是将线圈少绕一圈,还是将它拉开一些?从图上看你是用AAA电池做骨架绕后脱胎,但圈数并没有减少。是吗?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4ODA0NDMz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Air band 114.00 - 138.00Mhz, 请问你是将线圈少绕一圈,还是将它拉开一些?从图上看你是用AAA ...

用可变电容 的变化度 (2pf - 20pf)  大于 FM  87-109Mhz 多倍, 所以 可以用同一个线圈 在 FM 调谐 时 调 87 - 140Mhz 也有可能.
你可以代入工式算一算 就会明白 f = 1/ (2 x Pi x 开方根 (L * C))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可变电容 的变化度 (2pf - 20pf)  大于 FM  87-109Mhz 多倍, 所以 可以用同一个线圈 在 FM 调谐 时  ...

刚刚查了香港机场 AM 航空频由 118Mhz 至 133Mhz , 我收到的可能是较低的 119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香港机场 AM 航空频由 118Mhz 至 133Mhz , 我收到的可能是较低的 119Mhz.

Hi, Billy, 谢谢你的理论点拨和精彩视频。我的位置FM93Mhz信号很强,线圈绕几圈,甚至联一条短线也可以听。所以其他频点都被压制了。离机场直线距离10KM,用FM机简单缩线圈就能收到。所以要用矿石机试试。但我没有Yagi。

网友:
羡慕有动手能力的

网友B:
在矿机上,这个鸡鸡算是个袖珍鸡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矿机上,这个鸡鸡算是个袖珍鸡鸡了。......

正在做另一个更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做另一个更小的

预祝楼主成功!到时也请发到栏目里,大家共同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候新作。一直想用Iphone的耳塞盒做矿石机的机壳。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可以的,这个周末就做个吧。

楼主:
更小一点的FM矿机

网友:
看到了, 老师新品叠出。

网友A(2018-07-24):
请问老师有没有试过用 J字天线接收,效果是否要稍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有没有试过用 J字天线接收,效果是否要稍差些?

没有试过。估计不会好过现在用的八木天线

网友:
J字型天线好像增益没有八木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