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问题

楼主(2018-06-24):
我收了一台TF-8800收录机两个卡放磁带正常,收音没台不知什么毛病?

网友:
有无转换选择开关?

网友:
功能转换开关和波段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大部分是功能转换开关的问题,问题一般不是很大.....

楼主:
有转换开关,是有三个C1359三极管让上家拔下来了包在一个纸包里,线路板没有标那个脚我现在不敢安装求线路图,拜托;l

网友:
便宜没好货。。。知道了吧

楼主:
要是有电路图就能复活的

网友:
功能转换开关和波段转换开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