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交流220V和全波整流加足够的滤波这两种电源加热同样参数的电烙铁会怎样...

楼主(2018-06-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也想不通全波整理的方式。。。。。加变压器吗?中心抽头在哪里?。。。咱这脑袋瓜不行。。

全波整流有两个方法,

1、变压器有一对绕组,中心抽头,用两个二极管

2、4 个二极管构成全桥

针对楼主的问题,如果源(变电变压器+输电线)阻抗足够小,二极管和电容足够理想且电容量足够大,而电烙铁的功率“不太大”,比如 60 瓦,那么全波整流滤波后电烙铁功率将非常接近 2 倍于原来的功率

网友B:
怎样也想不通全波整理的方式。。。。。加变压器吗?中心抽头在哪里?。。。咱这脑袋瓜不行。。

网友:
肯定不一样。。。。。。。。。。。。。。。。。。。。。。。。。。。。。。。。。。。。。。。。。。。

网友:
桥式整流加滤波电压就不是220了,是直流电压要高出1.414倍,既然电压高了,电烙铁功率也大了,温度也高了,有可能会烧电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波整流有两个方法,

1、变压器有一对绕组,中心抽头,用两个二极管

桥式也是全波想起来了,没仔细研究,我一般就常用的记得,只知半波一个二极管,全波两个二极管加中心抽头,桥式四个二极管,倍压的就不太记得了。。。我一般就把全波理解为比半波整流多一个二极管加抽头。。。

网友:
桥式是全波
只要滤波充分,全波半波之后的电压并无差别
同样的电阻,把交流整流滤波之后直接供电功率增大一倍

网友:
要不要算电容上的功率?

网友:
如果220伏交流电全波直流滤波后给电烙铁供电那电烙铁肯定因过功率而损坏,

网友:
电源电路中的整流电路主要有半波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三种.

百度来的。

常见的整流电路按电源相数分单相、三相,按二极管接法分:半波整流、单相全波整流、桥式整流

网友:
应该一样热有效值就这样来的望高手说说

网友:
这个问题对绝大部分矿坛朋友说都不用思考就可知道结果。滤波后电压升高

网友:
全波整流那个因为功率大可能会烧掉,除非你的电压很低才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滤波的呢?电压不会升高,和交流的一样,提供给电烙铁的功率不会变大,对吧,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加了 ...

是的啊,不加电容滤波,电压不变,只是电流方向改为同一方向对电阻负载无影响。
加滤波电容足够大,电流就只在波峰与波谷对电容脉冲充电,负载上电压大功率大了原输入功率也变大输入电流(有效值)也增大。

网友:
很有意义的讨论,我不懂,等答案。

网友:
交流接法和直流接法,电烙铁功率是一样的。因为电烙铁的的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全波整流电路直流电压工业计算基本是AC*1.2,实际电压根据负载轻重会有不同,所以根据P=(U*U)/R当然是全波整流滤波后供电的功率大,要是几十W的烙铁滤波电容足够大或者电源理想无内阻电容无群大的话全波整流后供电的大功率电烙铁实际功率根据(U*U)/R应该是AC220V直供时的 2倍;整流后串接电感抛去直流祖坑影响功率不变。串接整流前交流电路则不同。

网友:
220V是个有效值,变成直流后加电容那就成了300V是有效值了。这不用问也知道是后者功率大了、

网友:
我就做过一个这样的装置,半波整流,加电容,全波整流,加电容,整流管是1N4007,电容是20U。4种输出带30W45W烙铁,用2个单联开关控制。输出电压是(带烙铁),105V,140V,220V,260V左右。挺好用。

网友:
考虑到功率因数,应该是直接220,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