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诺曼底808米波段无台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8-06-24):
终于找到原因了
这台机器一直很好,前一个月突然米波段收不到台了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是波段开关出了故障,上图
先看正常波段开关
再看故障波段开关,有一个金属片出来了
原因找到了,但是怎么修理呢?
没拆过这东西,请问大佬们下一步怎么做?
谢谢啦

网友A:
您都已经拆了一半,原因找到了,那就继续拆,DIY的精神就是先拆到底,再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都已经拆了一半,原因找到了,那就继续拆,DIY的精神就是先拆到底,再装起来。

谢谢回复
这个波段开关能单独拆下来吗?
那个白色的横梁上连着所有的波段开关
波段开关的焊点都清除了
开关下面能动了,但上部连着那个横梁,很难动弹
总不至于要把所有的开关拆下来,取下横梁吧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当然能拆下来,只不过要动点脑筋,必要的时候,还可能要动烙铁,这是DIYer的基本功课。您如果就此止步,那就永远做不成了,这是这里所有“高人”赖以成功的秘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拆下来,只不过要动点脑筋,必要的时候,还可能要动烙铁,这是DIYer的基本功课。您如果就此止步,那 ...

把芯子抽出来了
刚才在一楼图片里的金属片是下面这个
就是它掉出来了,造成的故障
这个东东应该装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芯子抽出来了

刚才在一楼图片里的金属片是下面这个

您离成功不远了,再动一下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离成功不远了,再动一下脑筋...

为了对比,我又拆了一个波段开关的芯子
没发现有这个金属片
仔细看了看开关芯子和空腔,都没有这个
你认为是哪里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对比,我又拆了一个波段开关的芯子
没发现有这个金属片
仔细看了看开关芯子和空腔,都没有这个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但是您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但是您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鼓励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波段开关能单独拆下来吗?
那个白色的横梁上连着所有的波段开关

无法单独拆开,要拆只能整体拆除
琴键的内芯可以单独拔出来,后面有一个小铁片,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网友:
单独 拆下来。。会不会装上去啊??

网友B:
楼主,这可不是掉出来的,这是回位弹簧
按下按键后,靠回位弹簧复位波段开关的滑板
不然按键无法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可不是掉出来的,这是回位弹簧
按下按键后,靠回位弹簧复位波段开关的滑板
不然按键无法自锁了

谢谢,确实是这样

网友:
不错,有精神玩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