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手重绕带调速绕组电风扇电机过程

楼主(2018-06-24):
因电机外壳比较特殊,市面上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在坛友的鼓励下,还是自己动手试一试,缺点就是手工差和绕组长了一点,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
请问,线包怎么连接,是头和尾的吗?一起要连几个线圈,

网友:
材料成本没多少,只是时间成本太高。早些年也绕过。

网友A:
按要求,端部的主付绕组是需要用纸隔开的,俗称隔相,否则影响可靠性,出口线与绕组捆扎在一起的部分尽量套上蜡管
怎么看都不像是生手,如果不是上述两个破绽,真的比行家还行家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如果是我可能就扔了,搞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端部的主付绕组是需要用纸隔开的,俗称隔相,否则影响可靠性,出口线与绕组捆扎在一起的部分尽量套 ...

本来是想放纸的,原装的也没放加上太难放了只好放弃,如果再有机会一定要放

网友:
厉害了,绕得真好!但成本太高!!

网友B:
既然有这种万能组合模板可一次性绕完下在电机里不必有那么多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这种万能组合模板可一次性绕完下在电机里不必有那么多接头。

本来就是想一次绕四组的,可惜技术到不了这层,还白白浪费了四组线

网友:
技术真的很不错

网友:
以前把一台鸿运扇220V的改成粗线用24V的小型隔离变压器带动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高人,绕的真好。

网友:
楼主好手艺!楼主不觉得成本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这种万能组合模板可一次性绕完下在电机里不必有那么多接头。

连绕时过线无法隔相,也就无法连绕
细线接头很方便,不用刮漆,绞合剪齐涂上稀硼砂水,用防风火机一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绕时过线无法隔相,也就无法连绕
细线接头很方便,不用刮漆,绞合剪齐涂上稀硼砂水,用防风火机一烧即 ...

他这个线模是一套,绕线机上一次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