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栅管鉴频器的改进及其调试要领

楼主(2018-06-24):
双栅管鉴频器是通过两个栅极近似的乘法器效应来进行鉴频的,将调频信号对频率进行移相,再进行相乘,就可以解调出调频信号。这一种方案在理论上称为频域微分法。通常使用的比例鉴频器也属于此类,只是检波器使用的是二极管包络检波法,双栅管鉴频器用的是乘法器同步检波。另一大类鉴频器用的是时域微分法,脉冲计数式鉴频器属于此类。

双栅管鉴频器具有结构简单,增益高的优点。但输入动态范围很小,需要把输入电平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为此引入了手动衰减器。当接收强信号时,将衰减器开到最大。弱信号时,将衰减器开到最小,这是防止鉴频器过载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下图:

调频信号的移相器一般使用双调谐回路,在一定的范围内,双调谐回路对输入信号的移相,与输入频率成线性关系。双调谐回路的耦合度越小,鉴频曲线的线性越好,但鉴频带宽也越小。在满足所需要的带宽的前提下,需要合理选择耦合度。

调试要领:

选择双调谐回路的初始耦合电容为1P,用扫频仪观察S曲线,调节双调谐回路两个线圈的磁帽,使10.7MHz频标处于S曲线鉴频段的中点。然后考察鉴频带宽是不是足够,如果不足,将耦合电容增大1P,这时S曲线鉴频段会出现起伏,线性变差,这时需要减小两个回路的Q值,即减小两个回路的并联补偿电阻的值。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鉴频的中心频率、线性和带宽同时达到要求。

网友:
中放加入AGC可行否?

网友A:
既然输入动态范围很小,那就应该加入自动增益控制(AGC),手动控制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输入动态范围很小,那就应该加入自动增益控制(AGC),手动控制完全没有必要。

前级限幅放大器就是一个AGC放大器,只是整流滤波的时间常数较小,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寄生调幅。

双栅管鉴频器的输入动态范围只有几十毫伏,通常借助二极管整流作用的AGC电路,起控的输出电压都在1V左右,只能衰减100倍馈给鉴频器,这样也会大大损失弱信号的增益。为了有效利用鉴频器本身的增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引入一级手动衰减控制。

这个完整的电路,输入5mVpp、频偏75khz信号,可以产生2Vpp的音频。通过手动衰减控制,输入1Vpp的信号也不要紧。

楼主:
第一级就是一个AGC放大器,只是需要较高的输出才能起作用,AGC起作用的时候,信号幅度已经超过需要100倍了。
除了引入手动衰减器,实在想不出既能提高动态范围,又不降低弱信号灵敏度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级就是一个AGC放大器,只是需要较高的输出才能起作用,AGC起作用的时候,信号幅度已经超过需要100倍 ...

第一个998可改为G1控AGC吗? 第二个998 G1跟G2互换,这样可以改善动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998可改为G1控AGC吗? 第二个998 G1跟G2互换,这样可以改善动态范围。

双栅管的G2栅可以起到交流屏蔽作用,如果G1作AGC,对高频放大不利。作混频器或者乘法器用时,G1、G2则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以前发布过锁相环鉴频电路,那个电路成熟吗?

不够成熟,主要是为了验证原理,能响,其它方面,比如灵敏度、失真率,都没有仔细考察比较过。
锁相环电路中的低通滤波器的设计,需要理论支持,一直没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