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U2510B的晶振稳频的收音对讲两用机的设计

楼主(2018-06-24):
如果有人想做的,我可以组织套件,并且会打样PCB。

使用两节3.7V锂电池串联供电。
特点:灵敏度高,比淘宝上的收音对讲机套件要好(一般使用LA1800或CD2003作为接收部分)。发射机部分使用晶振,频率稳定性更好。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制作。

可以用于中短距离对讲,小范围调频广播,户外通信等场合。

发射部分使用晶振稳频,用1N4000类的二极管作为变容二极管,因为反向电容值较大,可以得到不小的频偏。使用三倍频,例如晶振频率为36.0MHZ的,发射的频率就是3*36=108MHZ。具体的发射频率由晶振决定,可以根据当地频率空余来选择.在87-108MHZ之间选择(一般电台不在87.0或108.0这两个频点上),可以选择29.0-36.0MHZ的基频晶振。
如果对讲或发射频率要低于87MHZ(例如用于外语听力的广播),那么就要选择29MHZ以下的晶振,并且要调整有关线圈电容。
发射部分如果不需要这么远的发射距离,可以把C1970这一级去掉。

接收机部分采用了与CXA1191电路很相似的U2510B,它工作在调频时,不外加高放就可以达到约1.5uV的灵敏度(限幅,-3dB)。在这里加了一级C3355作为高放,以提高灵敏度。U2510B有静噪功能,在没有收到信号时会减少噪声。
另外,U2510B有音调控制功能,这里没有使用到。

楼主:
怎么没人对这个感兴趣呢

网友A:
能通话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通话多远?

在完整的电路下,最远可超过一公里

网友:
哈哈,朋友的思路很不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B:
我觉得收音机改成电调,用变容二极管,高放输入也改成调谐回路,这样安装调谐机构更简单一些,而且比高放输入不调谐,应该好一点儿。

我个人的想法,说的不对,楼主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收音机改成电调,用变容二极管,高放输入也改成调谐回路,这样安装调谐机构更简单一些,而且比高放输 ...

只要成本低,怎么做都可以的

网友:
很不错。要知道对讲机现在价钱也很便宜,要做一个好质量的对讲机可不便宜,而且还要功能多,必须用到集成块多。我最近拆了2款对讲机,做工还是不错的,而且还已经泡过水,可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不如单搅发射好了, 你这接收电路, 又没机壳, 也没频道指示, 真还不如地滩机.

网友:
楼主可以拍张清晰的pcb安装图吗?

请问:放大部分怎么用了三级;后面才加功放?

发射电路因为是LC调谐回路,怎么调试呀?   用什么仪器?怎么调整?

很是感谢,想学习下。

楼主:
最好用场强计,频率计。这不是正式的PCB,只是实验用的。后面设计好了新PCB就会给出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单搅发射好了, 你这接收电路, 又没机壳, 也没频道指示, 真还不如地滩机.

实物图中是有外壳的,后面如果出套件了,也会提供外壳供选择。
显示频率,可以加上SC3610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除了装配麻烦,没有吸引人的特点。 我打赌没人愿意玩。有时间研究点别的吧,

说这些为时过早。装配并不算麻烦。灵敏度高,发射频率稳定,距离更远是这个电路的特点。后面出了套件会有教程的

网友:
感觉比上一版本倒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完整的电路下,最远可超过一公里

还是掏20元钱买个2手带调频收音的对讲机,省心省力又省事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这些为时过早。装配并不算麻烦。灵敏度高,发射频率稳定,距离更远是这个电路的特点。后面出了套件会有 ...

你主张占用航空频,还要发一公里?合不合法你十年前都知道的,别说今天你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主张占用航空频,还要发一公里?合不合法你十年前都知道的,别说今天你忘了

文中没有说要超过108.0MHZ。所以没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文中没有说要超过108.0MHZ。所以没这个意思

那就更不对,FM公众段法规只能10mW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更不对,FM公众段法规只能10mW

可以修改晶振,可以用于校园广播或听力耳机发射(87M以下,一般64-76M)。还可以去掉发射部分后面两级。所以真的做套件就一般不需要后两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修改晶振,可以用于校园广播或听力耳机发射(87M以下,一般64-76M)。还可以去掉发射部分后面两级。 ...

你要人订套件,但你用什么仪器调发射都没讲对。

本区起码有五十个高于你/我的有呼号的高手HAM在冷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