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直流电源缺少外壳,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楼主(2018-06-24):
收音机越买越多,个头也越大,电池不耐用,经济性差。手里有不少低压直流电源,但是要么是非稳压的(输出高),要么是开关电源(对中短波有干扰)。于是想到了用经典的LM317稳压调节电路接在工频变压器后,给收音机供电。
闲话少说,LM317稳压调节已经到手,无奈没有外壳,既不美观,也不安全,请各位高手给个意见,用什么做外壳好,或者有出售成品亦可。谢谢!!
新人,也算是报道帖,请各位高手嘴下留情!!

楼主:
为何不能上图?级别不够吗?

楼主:
317电源板!

楼主:
各种电源和317调节电压!
上图后顺序全部变了,哈哈,新人,还不适应版规。

网友A:
淘宝中有防水接线盒ABS塑料盒,有些上盖是透明的,不过放里面是不是有点散热不良,买大点的空间大,注意安装尺寸!

楼主:
还把317电源板接在开关电源后接收音机,大家说说会有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中有防水接线盒ABS塑料盒,放里面是不是散热不良,买大点的空间大,注意安装尺寸!

谢谢兄弟回复!
要漂亮的,最好是金属的啊。

网友A:
金属的,注意里面的形状,免得买小了安装不下!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0.7c3d3a4dZdPQqe&id=520135218894&ns=1&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注意里面的形状,免得买小了安装不下!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0.7c3d3a4dZdPQq ...

谢谢您,看到了!
更喜欢下面这样的,有没有啊?

楼主:
上图还是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肥皂盒做一个外壳!

呵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啊!
good!!

网友:
这个就是想要的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3.98e34984TyVRlk&id=525118657210&ns=1&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肥皂盒做一个外壳!

深受启发,马上动手!

楼主:
没有上图权限了,明天吧!

网友C:
嫌麻烦自己去破烂站找一个废弃仪器壳或者电动车充电器壳,会动手自己做一个。

楼主:
先暂时用着,还得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麻烦自己去破烂站找一个废弃仪器壳或者电动车充电器壳,会动手自己做一个。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317的输入也是有范围的。既然决定DCDC了,317前的电源就别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了,买个输出30伏以下的线性变压器。

网友E:
你可以到修电动车的哪里讨个坏掉的调速器的铝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7的输入也是有范围的。既然决定DCDC了,317前的电源就别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了,买个输出30伏以下的线性变 ...

已经用工频变压器直流输出供电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到修电动车的哪里讨个坏掉的调速器的铝外壳,

周六周日去看看再说吧,谢谢您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马云家有现成的套件,也有外壳出售
下面是我用他家的套件做的

楼主:
请给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F:
找个铁皮茶叶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铁皮茶叶罐试试吧。

真是人多点子多啊!谢谢您!!

网友G:
中波还能收到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波还能收到台吗。

中波白天能够收到央广和当地,夜晚多一些。短波台较多。

网友(2018-08-14):
用直流电动螺丝刀的电源(线性的)最快,最经济,原因:
现成的电源线,
现成的烤漆外壳.
现成的变压器
整流滤波电路.面板很好用.

网友:
路过,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我想问问数字电压表是什么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数字电压表是什么集成块????

这个集成电路。

楼主:
v集成电路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市有时搞特价,一些小塑料盒子(估计是装泡菜之类用的),有拳头大的,有光驱大的,都几块钱。

一般看 ...

谢谢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数字电压表是什么集成块????

不是专用IC,是单片机,楼主的图显示为STM8S003。
用其内置的ADC进行AD转换,再驱动几只数码管显示电压、电流什么的。

网友J:
  外壳用尺寸合适的铝壳就很好,比如14楼朋友的建议。
  我要和楼主说的是设备安全问题,如果要是给收音机供电,建议采用固定电压的稳压电源,或者调整旋钮能够锁定的,否则不小心搓动旋钮,后果不堪设想,不要因为一个廉价的电源而损坏高档收音机,不划算。
  如果要是做实验,调整电位器最好是多圈电位器,这样一来调整精细,二来即便不小心搓动,电压变化也不是太大。仅仅是个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壳用尺寸合适的铝壳就很好,比如14楼朋友的建议。
  我要和楼主说的是设备安全问题,如果要是给收 ...

兄所言极是!我也有此想法,不谋而合!!
现在还没有安装外壳,就是考虑电位器不能轻易被转动导致电压改变,毕竟收音机更贵。好在电源有电压显示,在使用时可以先看数值。

网友K:
你这块电源板严格来说,也是干拢源,因为有单片机,就会有振荡电路。不过只要实际不影响收音,用用也很不错的。我觉得只有用指针表,才是纯线性。

楼主(2019-04-26):
引用 网友K:
你这块电源板严格来说,也是干拢源,因为有单片机,就会有振荡电路。不过只要实际不影响收音,用用也很不错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块电源板严格来说,也是干拢源,因为有单片机,就会有振荡电路。不过只要实际不影响收音,用用也很不错 ...

指针表的问题是不会太精确。除非是大表头,刻度清晰。

楼主:
指针确实没有干扰,但是个头大占地方,还得格外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锂电池这么容易得到又不贵,收音机电流又不大,容量型就可以,为什么不考虑用电池?这可是最理想的电源 ...

锂电池电压与收音机的电压,多数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确实没有干扰,但是个头大占地方,还得格外接线。

像我做的那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通用适配器那样,用开关选择几个固定电压,就不用表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