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师傅,功放原晶体功放管的,想换金封功放管的,请问怎么看接图?

楼主(2018-06-25):
新手请教一下师傅,功放原晶体功放管的,想换金封功放管的,请问怎么看接图?
晶体管是三个脚的,怎么看接脚?东芝晶体管和三肯晶体管怎么看接脚?
摩托罗拉的金封管和日立的金封管接脚一样吗?怎么看接脚?

楼主:
是不是可以直接换的?伏数大要紧的吗?还是要同样伏数的?功率应该大点好吧?
接脚是怎么看?上网查好像没多少资料提到晶体管和金封管接脚原理图的,请问一下师傅。

网友:
金封管又不比塑封管好,要是有技术怀旧怀旧还靠谱,如果没有晶体管基础劝你别折腾。这里说一下,晶体管只要放大倍数,材质,构型(NPN,PNP),以及耗散,耐压这几个参数差不多就能代换,如果差得多需要调整线路。

楼主:
我问过修家电师傅,他说可以代换的,只要伏数一样就行了,不过换大功率的金封管需要换大电压变压器,还要换大点的滤波电容,金封管隔电要做好,隔电做不好,直接烧功放板

网友:
怎么装上去是个问题

网友:
塑封好安装,金封好散热。没有必要不要随意代换。一般的金封管坏了用塑封管代换,好找位置安装,散热也好处理些。

网友:
自己做个或者淘个金封三极管散热板,引脚测一下自己判断一下,一般NPN的管子C极就是外壳,两个安装孔接个线鼻引出,E极B极焊接短线引出,绝缘用TO-3云母片,安装螺丝也有绝缘垫,金封管也有几个尺寸的,问一下淘宝店服务员

网友:
J50与K135金封管是场效应管!而且是对管
zhidao.baidu.com/question/576780300.html

网友:
J50,K135金封场管,这个管子好。三肯管大兴的多,过12A电流试试,扛的起的是正宗的。

网友:
场效应对管音质好,重新调整偏流。

网友:
J50/K135不错,是你的管子么?

网友:
啥都不懂不要搞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在散热片上打孔装上金封管,用导线接入原电路就行,注意外壳绝缘及管脚不要接错,晶体管换上场管要重新i调整中点电压和未级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