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BC548B收音机

楼主(2018-06-25):
TA7642+BC548B收音机

周六利用大半天时间,做了一台TA7642+BC548B收音机,使用耳机收听。主要目的,是想与636和68-1做个比较,同时因为7642灵敏度太高,网购的ZX2008套件,7642+了两支9014,设计中又没有电位器,耳机里声音大的没法听,所以感觉耳机收听,加一支三极管就足够了。

与7642打交道,我是吃尽了苦头。先前装的ZX2008套件,自激的不行,后还感觉两节电池没法听,改成一节电池,还是有自激,不过轻一些罢了,但声音大到暴耳。有人用调整7642的偏流的方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我感觉还是按说明书做比较好,3伏电压有点高。标准电路是1.5伏。这次选用了1.5伏的电路图。装好后,R1、R2、R3分别按图上标的100K、1K。装好后,自激很严重,除了低端一个台,高端一个台外,其他频道全是一遍啸叫声。没办法,只能将R1换成150K,R2和R3换成1.5K,这下自激才完全消除。看来国产的7642太不稳定,既使按说明书中的标准图也还是会产生自激。啸叫声消除后,背后的电台都出来了。用1.5伏的新电池,还会有个别频道会有啸叫声,用1.2伏的旧电池,完全没有啸叫声,用1伏的旧电池,还能收到2-3个台,只是声音比较小。新电池用几小时后,啸叫声完全消除。

与636、68-1做了一个对比,早上,7642可以收到8个电台,而且声音都比较清楚;636和68-1只能收6个台,而且有一个台声音很小。中午,7642可就收到6个台,从低到高分别是中国之声、东南之声、光华之声、福建台(这是个大功率电台,声音特别响)、福州台、省台财经961(奇怪的是财经961是调频台与福州台相隔的很近)。636和68-1只能收到4-5个台。消除自激后,7642收听电台很平均,没有单管机那种少数电台声音很小,一些电台时有时无现象。除了两个强台声音特别大外,其他电台声音都清楚,没有差距特别大的情况。

优势:可以做的很小,收听情况好,不用高阻耳机,与成品收音机差距小。缺点:制作难度大于636和68-1,特别是自激情况,让你很头痛,做好后,得花很多时间来进行调整和修改电阻。因为7642不太稳定,我试验的情况是:1.5伏电压情况下,R1用150K、R2和R3用1.5K比较好。如果R1太大,在一支三极管的情况下,声音和灵敏度都会变低。

关于选择性和收台少的问题,主要是天线线圈,做这种小收音机一般都选择55毫米的扁磁棒配223电容器,使用单联是140P,按标准要求,线圈电感应在680,至少要达到600。这就限制了沙包线的使用,在55毫米长的磁棒上,通常只能使用0.13毫米的漆包线才能达到电感的要求(要绕到110-120圈),用沙包线,由于线径粗,绕不了那么多圈,我使用0.05*7的沙包线,只能绕到96圈+10圈,主线圈电感才430,无奈只能将可变电容的双联并联,并联后是200P,正好对应电感430。我的感觉是在晚上电台多时,个别地方会有一点混台,早上到旁晚都不会出现混台情况。

7642收音机与636收音机对比图

网友A:
楼主 请发7642的那个电路图 谢谢

网友:
7642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磁棒线圈L1分两段绕制,间隔2~3毫米能有效减少啸叫~

谢谢!有机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发7642的那个电路图 谢谢

这是标准图,这中接法,灵敏度比较高选择性比较差。因为7642集成了9个三极管,本身体灵敏度就很高,这种牺牲选择性的接法有点得不偿失。

这是修改后的图纸,降低一点灵敏性,提高了选择性。

楼主:
三种收音机对比的条件是一致的,即都在接有天地线的矿石收音机旁边(矿石机可兼做信号放大器)。

网友A:
请问BC548B的偏置电阻 和e脚出来的电阻是多大?
另外 这种管子好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BC548B的偏置电阻 和e脚出来的电阻是多大?
另外 这种管子好找么?

偏流电阻r4是100k,e脚出来的电阻r5是270欧。与标准图一样,没有改变。这种三极管很普通,价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流电阻r4是100k,e脚出来的电阻r5是270欧。与标准图一样,没有改变。这种三极管很普通,价格也不高。

谢谢老兄!!

网友:
BC548三极管可用9018管代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标准图,这中接法,灵敏度比较高选择性比较差。因为7642集成了9个三极管,本身体灵敏度就很高,这种 ...

做的漂亮!7642前面可以加个场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7642前面可以加个场管试试。

没有用,可能反效果,单7642已经有近80db增益。

楼主:
上张7642的内部电路图。R1应该是7642里T1的偏流电阻,R1的改变会调整T1的工作状态,进而影响里面其他9支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
昨天晚上收听了一下,电台多了很多,但在频道高端,还是会有一小块区域有啸叫声,影响了一小部分电台的收听,但总体好了很多,影响区域也很小,换上1.2V电压的旧电池,就完全没有啸叫声了,看来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得适当提高R1的阻值,或者降低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收听了一下,电台多了很多,但在频道高端,还是会有一小块区域有啸叫声,影响了一小部分电台的收听 ...

小改一下, 加强退耦, 看看能不能改善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改一下, 加强退耦, 看看能不能改善自激.

谢谢,找时间试一下。

楼主:
调了两天,今晚总暴发了,频道里满满都是电台,绝大部分声音很大很正常,只有高端还有一小块有啸叫,接近高端部分台好多。我以为今晚信号特别好,又试听了636和68-1,发现这两款机高端台很少,差距终于拉大了,7642完胜636和68-1。终于安心了,辛苦了两天,终于有收获了!

楼主:
居然增加到20个台了,高端末端很小一块频道居然有5个台而且声音都很大很清楚,毫不混台,中端台也很集中,就连历来台很少的低端居然也有4个台,太不可思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居然增加到20个台了,高端末端很小一块频道居然有5个台而且声音都很大很清楚,毫不混台,中端台也很集中, ...

赶超六管超外差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超六管超外差了。厉害了

是呀,我装了四五台6管、7管的超外差收音机,没有一台能收这么多台。

网友E:
看来楼主人品不错,没遇上特极品的764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我装了四五台6管、7管的超外差收音机,没有一台能收这么多台。

能上个视频吗, 很吸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个视频吗, 很吸引.

是耳机收名,不知手机能否录下来,晚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人品不错,没遇上特极品的7642

很多人对TA7642印像不太好,总感觉其灵敏度不高、自激、啸叫、选择性差等等。其实是没有完全模清7642的特性,未能正确使用7642,当然也有厂家生产的产品性能不统一等方面的原因。

从其内部电路图来看,这是一款由10个三极管组成的直放式集成电路,灵敏度应相当高,之所以出现各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对说明书不了解,使用不当。绝大多数人安装收音机习惯使用3V的电压。然而,7642说明书中电气特性表表明其最大电源电压为1.6V,正常为1.3V,最小为1.2V。使用3V电源无疑会超出说明书标准,引发不良后果。另一方面R1和R2两个电阻非常重要,R1是输入端T1的偏置电阻,R1的大小,决定了T1的输出电流并影响后9支三极管,R1调整不正确,安装基本就失败了。还有R2应该是输出端T10的集电极负载电阻,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大小。由于产品性能不统一,即使按标准图来安装,也必须调整这两个电阻的大小。

至于选择性,应该是线圈的绕制和使用有关。说明书是建议使用0.315毫米漆包线绕制55匝,配合100*10mm磁棒,并且建议要在试验中选择数据。如果线圈、磁棒、可变电容三者配比不好,选择性特定好不了。要知道TA7642在Vod=3mv条件下,最大灵敏度可是有600uv(典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对TA7642印像不太好,总感觉其灵敏度不高、自激、啸叫、选择性差等等。其实是没有完全模清7642的特 ...

7642的声音比6管超外差好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42的声音比6管超外差好听吗??

那取决于功放采用什么形式,以及功放部分的质量。

楼主:
不客气。耳机是用32欧的,见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个视频吗, 很吸引.

搞了几天,终于可以与小功放联机了,今晚试录一下视频。

楼主:
这是我装过的ZX2008收音机,该机使用1支TA7642,两支9014。按原图装好后基本不能听,啸叫声音大的不敢听耳机。将电压降到1.5V,后依然感觉杂声和啸叫的存在。无奈,只能将R1由100K调整成150K,R2从1.5K调整成2.4K。这样后声音变正常了,收听效果还不错,唯一不好的是选择性太差,混台比较严重。归根到底,还是TA7642的灵敏度太高,天线的接法又着眼于灵敏度,这就让选择性雪上加霜。

这是原图

楼主:
与我安装的TA7642+BC548B对比。室外灵敏度2008好,TA7642+BC548B差。室内用矿石机作信号放大器的对比:灵敏度TA7642+BC548B好,2008差;选择性TA7642+BC548B好,2008极差。

下一步,准备对2008的线圈进行改进,装备按TA7642+BC548B的方法改,不知结果会如何。

网友(2019-12-27):
引用 楼主:
与我安装的TA7642+BC548B对比。室外灵敏度2008好,TA7642+BC548B差。室内用矿石机作信号放大器的对比:灵敏 ...

成品的7642机器就没有肃叫声,当然是7642加两颗9014,只有卖的套件才会有套件,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带有电位器那种,自激声很大。成品的7642机器,一般都没有电位器,顶多是两级音量控制,音质还可以,就是新电池时太震耳了,这种机器有强台覆盖的特点,但是agc太好了,弱台也不会太小的声,整体很均匀。灵敏度高是一个特点,因为它普便采用筷子粗两厘米长的小磁棒,如果用超外差机器的扁磁棒那么灵敏度当然会超过超外差的机器,说明书上说了,这机器选择性一半要靠找方向,而超外差的机器也找方向却不串台这么严重,顶多声小

网友:
7642做直放机,磁棒和线圈是关键

网友(2020-02-28):
按照fjgz老师的线路图做了,成功!的确电压超过2.2V就有啸叫。1.6-1.8V正好清晰收听。低于1.2不行,声音微弱,收台少。

网友(2024-03-11):
给2脚内部三极管下偏置300K,自激就能消除。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分享经验,学习了,有空找出我的那只7642也做一个

网友F(2024-06-11):
直放式收音机,用TA7642,有很高灵敏度,我信,说选择性好,我不信,只有超外差或双调谐(多级调谐选择性更佳),直放式收音机,从理论上就做不到优于超外差机的选择性,高端收到很多台,是收到短波台,我装的HX108-2超外差收音机,由于双联可变电容(CBM223P)动片引出接触不良,经常收到短波台,这不是收台多,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放式收音机,用TA7642,有很高灵敏度,我信,说选择性好,我不信,只有超外差或双调谐(多级调谐选择性更 ...

玩7642就是要纯粹,完全不用三极管,单片7642就可以直接驱动高阻抗耳机,音量足够,超过单管机,加一级三极管接8欧耳机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G:
TA7642、D7642、YS414、MK484我都有。
TA7642有几十个,D7652有5个,YS414和MK484各10个。我做过代换,哪怕是同一型号的表现相差也会很大,必须多换几个比较,找出一个效果最好的。否则,随便抓一个就上机就调试老半天,没准抓到的就是那一堆中表现最差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TA7642、D7642、YS414、MK484我都有。
TA7642有几十个,D7652有5个,YS414和MK484各10个。我做过代换,哪 ...

100K和1K电阻是不靠谱的,需要实际调整,电路不能修改,人家是手表式收音机的设计,特别是不要自己加绕次级线圈,电源不能太高,1.5V也不合适,最合适的应该是1.2V镍氢电池,用55mm短磁棒,这种IC针对不同的耳机表现也不一样。挺难玩好,要试验确定实际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