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烧,8管中短波收音机用双手持机,声音优美洪亮,离开手后,声音变小,请分析...

楼主(2018-06-25):
是不是人体感应,双手持机就相当于一个增加了环形磁环吧!
请给位老烧分析分析,是机器老化不在状态还是老晶体管机器都是这样。

楼主: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A:
失谐了,不在状态,老了。有人扶可以跑,没人扶跑不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有图有真相!

需要重新进行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谐了,不在状态,老了。有人扶可以跑,没人扶跑不快了。

不是一直这样,短波电台过一会儿还会自动大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重新进行统调。

频率高中低端分别调整吗?
中频应该没有问题,声音真好啊!!

网友:
双手持机不是加磁环,人体内是电解质,谐振电容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一直这样,短波电台过一会儿还会自动大声的。

短波信号本来就是忽强忽弱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信号本来就是忽强忽弱的呀.

那机器还需不需要统调啊?

网友:
      四楼正解,失谐了,用铜铁棒重新调整,就不会发生感应问题了。

楼主:
还得查查统调方法,很久不学都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机器还需不需要统调啊?

如果你有仪器统调的话,最好做一下,老机器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失谐.没有仪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仪器统调的话,最好做一下,老机器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失谐.没有仪器就算了.

手里没有仪器啊!

网友C:
若没经验,那就不干,否则只有越来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没经验,那就不干,否则只有越来越乱

谢谢您!常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有图有真相!

这么老的机很可能防止人体感应的铝薄的铆接处氧化或地线甩焊,

先检查这点,重新另选新孔铆接,先不要做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很可能防止人体感应的铝薄的铆接处氧化或地线甩焊,

先检查这点,重新另选新孔铆接,先不要做 ...

十分感谢版主光临指导!!
但不知道“防止人体感应的铝薄的铆接处氧化或地线甩焊”  两处具体在收音机哪个位置?晚上回家拍些照片供大家参考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光临指导!!
但不知道“防止人体感应的铝薄的铆接处氧化或地线甩焊”  两处具体在收音机哪 ...

一般在变频管/本振线圈/四连可变,这些零件与面板之间,好的机在收音机背,还有一块,

多是左右手握机的手指所压位置的内部,与大印刷线路板之间的空间,如机子没有这铝箔,

也可以自己添加上去,你的机可加在机壳与皮套之间,引线入机的电池负线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变频管/本振线圈/四连可变,这些零件与面板之间,好的机在收音机背,还有一块,

多是左右手握机的手 ...

晚上回家看看再回复您吧!

网友:
老鸡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机子通调被破坏、失谐,人体感应现象就严重的多,新的集成块收音机有所改善。另外,也可外壳内用薄铜皮加屏蔽层,主要是高频部分如可变、本振等地方,见过有的老机后盖就有屏蔽层的,效果明显,

楼主:
上图,请各位老烧指点。

楼主:
来了图片,手机发图,不熟练。
请大家看看应该重点检查哪个部位?

网友E:
调整收音机,要有相当经验,不熟悉,不要动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来了图片,手机发图,不熟练。
请大家看看应该重点检查哪个部位?

从图中可以看出,你的这台鸡鸡以被调过,应该找一个高手,用仪器重新统调。

网友G:
短波电台信号强度不稳定,在没有信号发生器的条件下最好别调,短波调谐回路的通频带很宽,失谐的可能性不大,收音机靠的是一根拉杆天线接受短波,天线很短,双手接触收音机时,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接地的拉杆天线,可以打开收音机,拿着镊子接触电池的正极或负极试一试,接收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收音机,要有相当经验,不熟悉,不要动手

谢谢各位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中可以看出,你的这台鸡鸡以被调过,应该找一个高手,用仪器重新统调。

身边没有仪器,也没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短波电台信号强度不稳定,在没有信号发生器的条件下最好别调,短波调谐回路的通频带很宽,失谐的可能性不大 ...

那就是说机器正常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边没有仪器,也没有高手!

今天没有时间,待明天与你谈谈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机器正常呗。

我觉得是正常机,再没有仪器的条件下,只靠收到电台听声音的大小,统调短波很困难,你的收音机短波段是4-12MHz,不知你处的地理位置,在我们这里5MHz一下,只能在晚上收到两个内蒙古台,低端统调,我用的老的办法,必须在低端找到电台,然后用“铜铁”棒靠近磁棒,若声音都变小,说明统调正确,若电台信号强,声音变化不明显,可以缩短天线统调。还有一种办法,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听沙沙声统调,调到低端,移动磁棒线圈,使沙沙声最大,调到高端,调整微调电容沙沙声最大,统调完成,若收音机的信噪比很高的话,此办法无效。

网友H:
是你穿纤维布的衣服吧。会产生静电,你去磨磨金属物品,把电导出后,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你穿纤维布的衣服吧。会产生静电,你去磨磨金属物品,把电导出后,在看看

哈哈,看来电的世界很精彩也很奇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是启发人!!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也是略懂点皮毛

网友:
        从你贴上来的内部图看到,中短波天线线圈用蜡封得很牢固,就不要动了,看到有两个线圈蜡封已没了,好像被旋动过,你可以用无感锣刀,轻轻试着少量回旋,一边旋听,看看那种感应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就修复了,

网友I:
        但是这样旋动振荡线圈,只能粗略调整,要调整好,还是需要信号发生器环状天线和毫伏表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这样旋动振荡线圈,只能粗略调整,要调整好,还是需要信号发生器环状天线和毫伏表来调整。

ok,非常THX!!

网友F:
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这样简单也可以统调:
1、准备一台好的收音机和一个无感螺丝刀,在晚上8点钟后开始工作;
2、首先找一个高端(中波)的电台,用螺丝刀调整中周(黑、白、黄顺序),调到声音最大,调整中波的两个(可变电容上面那四个圆东东)微调,也是调到最大声音;然后调到低端 一个 电台,也是这样调整,反复调整,没有什么变化,中波调好。然后短波,由于中周已调好就不用调。在高端找一个电台,反复调整微调和短波震荡器的磁芯,调到声音最大,而且指针接近正常那台收音机的频率,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调整低端。这样统调基本完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这样简单也可以统调:
1、准备一台好的收音机和一个无感螺丝刀,在晚上8点钟后开始工 ...

非常感谢您的悉心指导!!等有时间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这样简单也可以统调:
1、准备一台好的收音机和一个无感螺丝刀,在晚上8点钟后开始工 ...

      统调短波的这种做法,若没有丰富的经验是完不成的。震荡线圈的磁芯和微调电容只要一动,收到的电台马上跑掉,因为改变了振荡频率。针式调谐指示是间接的,需要知道低端和高端电台的准确频率,将指针调到频率指示点,调整调整震荡线圈的磁芯和微调,收到此电台,此做法只能实现对接收频率范围的矫正,跟踪统调的低端必须移动磁棒线圈。这种做法只能对误调了震荡线圈的磁芯和微调电容造成的失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