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源两台功放怎么接(高低音分用各自功放)

楼主(2018-06-26):
如题,并接输入两台功放之间有影响吗,或是有什么办法,,

版主补充;因说明不够充分,导致悟会,详情请细阅6#贴.题目亦经版主编辑

网友:
功放都不适宜直接并接,因喇叭线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多少交连,如输入端又再并接,很容易引起振荡烧机,

大多这种情况都是通过调音台的[并机插头]连接两台功放,如没用调音台并机,功放每个端子加串入数K

电阻,以防并机振荡烧机烧管

网友:
专业功放有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串接可以多台功放使用,要求同一个型号。

网友:
专业的功放都有输入输出接口,调音台有多个输出接口。

网友A:
我用1个音源,1个前级,后面并接2个功率相同的后级功放,集成和场管功放,全装入1个机箱,输出分别接2对音箱。

网友B:
所有的功放本身输入接口内部都有耦合电容,这本身就算是隔离了,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带线路输出的功放无非是把本身输入信号再加个电容送出去了,乍整的这么复杂了呢?

网友:
接直流隔离电容,可多机分享音源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功放本身输入接口内部都有耦合电容,这本身就算是隔离了,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带线路输出的功放无非是 ...

就前两个星期,就是分讯号问题导致一台高级爱华牌厚膜功放IC声沙完全废了,因找不到IC,机子也丢了作垃圾.

你如未做过大演出场地,你末经历过极多机接成一团,几十米几十米喇叭线引发的振荡,不能说哪来问题.

除非用的都是超百斤重的专业设备,但一个不细心,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1个音源,1个前级,后面并接2个功率相同的后级功放,集成和场管功放,全装入1个机箱,输出分别接2对音 ...

这样具体/详细地说明,才不会使网友少走弯路.

你这样的图纸,是要组一个电子分音的一套放大系统,而非如题目简单一个音源两台功放.javascript:;

我想我应该替你把题目编辑一下,使网友知道此贴原意/主题

首照片是有高/中/低三分频的电子分频器的输出端子,楼主的电路应选二分频的使用.

次照片是调音台可选音源的比较特殊的调音台,具有不同电平的几路输出端子,这台调音台可使舞台上不

播话筒,只播音乐,从而避免发生啸叫声的设置人性化可卡拉OK调音台

首个照片这样的电子分频器,才是楼主要的设备

电子分频输出端子

电子分频输出端子

并机输出端子

并机输出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具体/详细地说明,才不会使网友少走弯路.

你这样的图纸,是要组一个电子分音的一套放大系统,而非 ...

我没有用电子分频,两个后级输入端是并联的,直接并接到前级输出端,功放接两对音箱,上下放置(4个音箱)。音源用卡座,CD机,数码播放器。

左音箱
右音箱

网友(2018-11-26):
那个扇热片好像CPU用的

网友:
应该先电子分频再到各自功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