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随机系统和打印机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8-06-26):
公司有不少联想的笔记本和台式机,大部分用的是随机的win10系统,最近买了个hp的网络打印机,可是问题来了,只要是原装的随机win10,就和打印机犯冲,不能打印,但是重装过系统的,不管是原版还是盗版的win10,打印机跑的很好。在有问题的联想电脑上新建个管理员用户暂时能打印了,但是过几天,不知道联想后台搞了啥,又不能打印了。

想退掉打印机吧,试下来打印机没问题。以前也发现共享的打印机不能打印,当时以为是打印机问题,后来发现只有联想随机系统有问题

网友A:
不能打印的具体现象最好能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印的具体现象最好能描述清楚

打印测试页显示打印失败,在office中啥提示都没有

网友B:
是不是打印相关服务被优化掉了,比如print spoo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印相关服务被优化掉了,比如print spoller。

如果说优化,也只有联想预装的什么软件在搞鬼,因为重装过系统的机器是正常的,然后洋鬼子的联想 thinkpad 随机英文版系统是可以打印的,大家都是家用版系统,重装系统用的也是家用版,唯独随机的中文家用版系统有问题。

网友:
网上有这个情况,我也碰到了,win10有一版系统和hp打印程序有冲突,为此我重装了系统的,还有就是用ip地址加打印机,情况会好点,可以试试,我的打印机是老式的hp1020

网友:
从惠普的官网下载全功能的驱动安装,我以前碰到类似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问题,装一下驱动试试

楼主:
hp官网下载的基本功能驱动、hp官网下载的全功能驱动、光盘中的驱动和windows10自带的驱动在联想随机win10都有问题,同样的打印机,在安装零售版win10家用版、专业版的联想电脑和dell随机的win10家用版系统上全部可用

网友C:
联想坏得很!是不是只有联想打印机才能够共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坏得很!是不是只有联想打印机才能够共享啊。

管的太宽了,用盗版office都在后台给使坏,过几天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8-07-31):
找到原因了,是用户目录中temp文件夹的权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