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知道这个飞利浦收音芯片的真实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8-06-26):
那位知道这个飞利浦收音芯片的真实型号是什么?是在早期别克车机主办上见到的,想利用起来,那位大神知道的,可以告诉在下吗?

主板

主板

特写

特写

补充内容 (2018-8-15 20:10):
总算找到型号了:TEA6840H

主板

主板

特写

特写

楼主:
管脚排列都跟6902不一样,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F66XX, 69XX都是打NXP的标志,这个外围器件和6902的类似,但不知道具体型号,恐怕要去搜一下数据手册,对 ...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啊!苦闷中......。

楼主:
这个封装有些特别、很多的收音芯片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TEF6894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TEF6894H ?

看过了,不是,谢谢。

网友C:
看外围是第二代模拟车机,效果估计跟1787差不多的,建议玩nxp的dsp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围是第二代模拟车机,效果估计跟1787差不多的,建议玩nxp的dsp的方案

正在进行中,现在在编程SI4754。

网友:
16246476  专用客定IC 查不到资料  99年前后

楼主(2018-08-15):
终于找到型号了:TEA6840H

网友C:
恭喜,查找ic型号是非常麻烦费精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查找ic型号是非常麻烦费精力的。

为了查找这个IC的型号,翻遍了飞利浦收音IC,挨个对照才找到,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