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子管收音机改磁棒天线

楼主(2018-06-26):
前几天发了个求红灯711天线线圈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9579&extra=很多朋友建议改装磁棒天线,近几天在网上查找资料,这类资料很少,只找到一篇有介绍,http://yuzhenshannn.blog.163.com ... 542011712102744762/但图片点不开。我认真的学习研读了这篇文章后开始准备材料进行改装,但安装完成后怎样也收不到电台,没有一点反应(此机短波可以收台,波段开关没问题),磁性天线的两个接头在四个焊点上反复调换,减少和增加线圈圈数都不行!我现在无计可施,基本是蒙圈了!我的这台机子是红灯2T123型,现在原机中波天线线圈和陷波器线圈都已经拆下,安装的磁棒天线不管用!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是个初学的收音机爱好者,才疏学浅,还求朋友们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原中波天线的两组焊点
磁棒天线,我应该怎样做
这是拆掉的两个线圈

机芯现状
中波天线线圈两个绕组那个是初级那个是次级
陷波器拆掉后还需如何处理

网友:
加装磁棒天线的方法可参考本坛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6861-1-1.html。磁棒天线改装后,如果收不到中波电台信号还得检查中波振荡电路是否正常(机架內的红色线圈)。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老美的机器,中波磁棒线圈丢失. 不知道怎么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多长的?我告诉你线圈数据!

我的磁棒长160mm直径10mm如何绕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一段绕48圈即可,如果分两段绕制为30圈X2

好的,谢谢!我试试!另外磁性天线的两端接我图中第一组焊点对吗?

网友B:
改的磁性线圈2个头,一个直接焊在双连信号连的定片焊片上,一个头焊在动片焊片上,稍调整线圈在磁棒上位置应能收到电台。正常后将定片上的线头焊下,找到定片与原线圈焊片相通的头把线头焊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发给你了,按图接线。

好的,对照实物再研究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磁性线圈2个头,一个直接焊在双连信号连的定片焊片上,一个头焊在动片焊片上,稍调整线圈在磁棒上位置 ...

这方法很简单易懂!图纸得研究,这方法也得试试!谢谢!

网友C:
这个不会很难吧,电子管的我没加磁棒线圈,但是晶体管的老落地式收音机加过,没加之前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加后收台哇哇的,效果好极了。磁棒线圈用的是拆件的,没做任何改动。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拆掉这个机器的陷波线圈?为什么磁棒线圈的次级不用?拿来主义最好,找个2X365P的拆机磁棒线圈直接接上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很难吧,电子管的我没加磁棒线圈,但是晶体管的老落地式收音机加过,没加之前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 ...

哦,是这样的,我前面发的求助帖子你可能没看到,就是此贴说明中的第一个链接,这个收音机是我入手时这两个线圈就是坏的,购买同样的线圈要80左右,朋友们建议我加装磁棒天线,我就试着弄了,由于技术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因此求助。你说的“拿来主义”是个好办法,但手头没有上哪“拿”呀 !还好,有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问题会解决的!在此,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吧,按这个图去接,图中红线是线圈,黑粗线是磁棒。

呵呵......这个一目了然!在看不明白我就是zhu了

网友:
也可以不改磁棒,用环型天线,效果和加装磁棒一样。百度搜索:加装环型天线

网友:
就是找个晶体管机的磁棒带线圈的,磁棒长点好看;把原来的次级去掉,只要接可变那个初级就行了;也不必要接天线那个只有几圈的线圈了;磁棒灵敏度足够好;

如果频率范围不对,可以拆下几圈,对刻度,反复这样做;原来配270p的现在配360p,肯定不对;

楼主:
报告朋友个好消息,此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磁性天线在各位朋友的指导下终于成功啦!视听效果非常好!在此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xkb1956老师,多次提供有关改装图纸,使我受益匪浅。还有各位老师和朋友们提供的有关链接和经验建议使我学习和了解了好多知识。在此感谢热心的坛友,谢谢啦!
现在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原机中波天线线圈(也就是电路图中的L3)和陷波器线圈(电路图中的L1)可以直接去掉!本次改装用的磁棒是160mm黑色中波磁棒,线圈是选用本帖第四个图片中的七股纱包线线圈,绕一段48圈,线圈两端分别连接在图一中的第一组焊点两端,也就是原中波天线线圈次级输入线圈的两个接点。如果没有其他故障,一般接上磁棒天线后就可以收到中波广播,然后再按步骤进行调谐。我之前之所以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是我没有对中波回路进行全面检查,其实,本机安装磁棒天线后无声收不到中波台是中波震荡线圈断路造成,震荡线圈接好后立即恢复收音。看来一时疏忽会多走不少弯路!朋友的回帖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值得以后注意!
这次改装之前,我甚至分不清收音机那个是天线线圈、哪个是震荡线圈,那个是中波线圈、哪个是短波线圈,那个绕组是初级、哪个绕组是次极。今后还有好多知识需要学习,实践,还需要各位朋友的耐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不胜感激!
此次改装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需要些后续的安装和固定,相信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

网友(2018-12-22):
有时间试试!

网友D(2020-03-21):
不知道拆掉陷波线圈是何用意,我也是在改装我的711-2的时候拆掉了陷波线圈,但是后来发现改磁棒后短波干扰变大,收台减少,把陷波线圈装回去短波马上正常了,仔细分析一下电路,改磁棒后把信号已经不经原来的外接天线了,陷波线圈和中波没有一毛钱关系,此时陷波线圈只是接在外接天线和地之间组成一个串联谐振回路,谐振频率不知,但只对短波起作用,不知道拆陷波线圈最早是谁提出的,是出于什么考虑?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拆掉陷波线圈是何用意,我也是在改装我的711-2的时候拆掉了陷波线圈,但是后来发现改磁棒后短波干扰 ...

中波低端有个为飞机导航的电台,一长两短,当时功率较大,很容易干扰收音机,这个中波陷波器就是为减少干扰而设。90代之后由于飞机其它导航性能大大提升,現在的发射功率已大大降低,甚至根本收不到这个干扰,是可以拆除这个中波陷波器。

网友:
向专业师傅学习,我们确实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2020-05-09):
您的磁棒线圈电感量是配合360P的空气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