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显示面板的显示状态与实际相反,怎么办?

楼主(2018-06-26):
这是一款数调收音头,如今出现的问题是:按下AM/fm切换键,听到的是AM的声音,面板FM却亮着;其他的切换状态也是全部相反

网友:
这等于在医院外的马路上大叫;医生救命        于事无补

把机器打开顶盖,底板,照一下零件,IC,编号,机子结构.

等于病人走入诊室,测体温/量血压

网友:
AM/fm切换电路出问题了,具体要看具体的电路来分析了,通常用IC电子开关或者用三极管进行切换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是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的问题,,,,,

上家把偏振片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