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级间交连电容用哪种类型?

楼主(2018-06-26):
这两种电容 , 体积相差这么多。不知有啥区别否?请群里老师指点下

网友:
这款在用

网友:
我用的电子管的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是同一个东西,但不同的人称呼不同:音响发烧友称为“交连电容”,电子技术工程师称为“耦合电容”。
...

外表颜色红色>紫色>蓝色>绿色>白色>灰色>黑色,各颜色的音质依次降低。请问这种说法的依据?
材料与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不管是谁三十年代以前生产的电容不可能同日而语,测试条件与项目都同时发展,当今也有世界著名一线品牌的高质量电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电子技术发展的第一个拐点。
比如:

网友:
普及一下安(全)规(定)电容颜色的含义。避免被误导。

常见的安规电容外观颜色

网友(2017-05-12):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随着科技日益发展,安规电容已渗入各行各业,电源,电器,冲电器,智能家居等。
在安规电容中,Y电容用陶瓷为介质,涂敷金属薄膜(通常为银)经高温烧结而形成电极,再在电极上焊上引出线,外表涂以保护磁漆,或用环氧树脂包封而成。外形是圆片形,蓝色外观。
在安规电容中,X电容目前都是用塑壳封装,外壳的颜色有很多种,如下:

黄壳—黄壳安规电容以台系企业生产为主,是市面上最早、最常见的一种。黄色安规电容外观醒目现已采用激光印字,印字效果好,字迹清晰。

灰壳——目前市面上灰壳安规电容多采用激光雕刻印字,且灰壳本身是用添加天然碳素的环氧树脂生产,符合无卤要求。可以说灰壳安规电容是市场发展的一种趋势。

蓝壳和红壳——国外知名品牌常采用的两种电容颜色,在产品质量严格把关的同时,其新颖的、明亮的外壳颜色更能体现自己的独特性。

本文编辑来自东莞市智旭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提供,更多资讯大家请进入企业官网:www.jec365.com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网友(2018-06-27):
第一种是油浸纸介电容器,无论实际品质、重量体积、对环境的友好性等等,最好的处理就是淘汰它。现代的CBB远比它优秀得多,就是第二张图中的薄膜电容器。

网友:
这种新产品CJ就算了,里面拆开搞不好是一个CBB

网友:
云母电容也不错,只可惜价太高。

网友:
第一种电容是交流金属化纸介电容。同容量同耐压的条件下它比普通纸介电容体积还小许多的。里面是在电容纸(电介质)的两面喷涂上铝膜卷成。优点击穿后有自愈性。
第二种电容是德国的红威玛有机介质高品质校正电容,由于介电常数较大体积自然要小。用于音响是不错的选择,只是售价相对脚高。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主要指标

楼主这2款电容无论是主观听感,还是实测主要指标均不及国产几毛钱的CBB21、22,不信自己试试

楼主:
胆机制作的时候是选择哪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机制作的时候是选择哪种合适呢?

有钱玩TCC,没钱买国产陶瓷封装的纸介电容或轴向铁壳纸介电容

网友:
红色威玛电容足够了。

网友:
这个东西没法说好不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如果你只有这两种电容的话,就用红色威马电容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