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台旧空调,电源线接法看不懂,各位行家看下什么情况

楼主(2018-06-26):
淘了一台旧空调,LG kfr-20w/ls- j0750ht,到手时两头线己经剪去了,面板虚焊已解决,发外机线没按原机接法接,内外机的线色也变了,为什么人后改,这样改是什么原因呢?
各位行家研究一下。

网友A:
单相的双色线地线,其他两根L火  N零随便接,   农村很多是没有接地线的,家里根本没有走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的双色线地线,其他两根L火  N零随便接,   农村很多是没有接地线的,家里根本没有走地线

还是没明白,他为么不按原机接,是接不接都可以吗?

网友:
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控制风扇的停转与四通阀,白色胶布线控制的是四通阀的话,4就是外部风扇控制口了
zhidao.baidu.com/question/559295432.html

网友:
LG kfr-20w/ls- j0750ht,是冷热空调,外机有四通阀线,外机找到风扇线插电风扇就能转,
安装空调的知道,再者管路要重新接,,再安装需要抽真空加氟,没工具就少操心了

网友B:
找到一个相近型号的电路图,楼主看看能不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相近型号的电路图,楼主看看能不能用上。

谢谢,看不懂呢呵

网友C:
机器是单冷还是冷暖?  是变频还是定频?
定频 单冷 只有 三根线到室外机 (火、零、含地线)
定频 冷暖  至少5跟线到室外机 (公共零线, 地线、压缩机、电磁阀、风机、)
变频机 一般只有 4根,(  火线 零线  地线  通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是单冷还是冷暖?  是变频还是定频?
定频 单冷 只有 三根线到室外机 (火、零、含地线)
定频 冷 ...

冷暖的空调内外机都是5条线,只是收来时看到别人给改了接法,肯定是有人修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么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暖的空调内外机都是5条线,只是收来时看到别人给改了接法,肯定是有人修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么改的 ...

那就拆!! 正本清源后在使用

网友D:
此机可能加长过铜管和内外机连接线。后加的电线可能线径不够,用其他颜色线径的两根并联作一根使用。
第五根线应该是拆机时弄没了。
三根线的棕色接L ,蓝色接N。黄绿双色接地线。
两根线的电缆,棕色接4号端子上端红色,蓝色接3号端子。
试机如果四通阀和风扇错乱,3   4号端子调换即可,进口的有时接线不按常规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机可能加长过铜管和内外机连接线。后加的电线可能线径不够,用其他颜色线径的两根并联作一根使用。
第五 ...

图上那个缠白皮的就是第五条线,另外四条都有原皮可以看得见

网友:
一般我接手二手机器,先看外机,接线盒处1/L;2/N接电220V确认下压缩机好坏,坏的就直接废品了;
内机带地线的是对应1、2、3接线端子的(棕对应1/L、蓝对应2/N、地线对应3),内机剩下的两根一起的就是四通阀和外风机线,制冷模式时哪根有电(220V)那根就是风机线,外机拆开找一下对应的接线端子,剩下的就是四通阀线和端子。注:四通阀和外风机与压缩机共用一根N线,量电压表笔接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