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詹老师l电路做了个6n2+6p1,用芒果2机顶盒作机箱,效果很好。采用一点接地,噪音...

楼主(2018-06-26):
芒果机顶盒做6n2+6p1

网友:
又做出来一台6P1,我为了做6P1、6P6P、6P14、6005,输出变压器都准备好7对了,机器还不知道在哪。

楼主:
6n2+6p1制作图片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好操作,调试中,装饰面板还没装,电线也没仔细整理,指示灯还没装,感觉整体效果还行,噪音不可闻

网友:
我有这个机顶盒

网友A:
大家制作的胆机噪声都低不可闻,羡慕死我了,前后做了6n9+6n8,后做了6n3+6p14都是噪声严重拆了,做个产品板的6p1还可以,电源整流和电位器及输出牛引线等都没动,现在改回搭棚6p14有完了,噪声随电位器变大,郁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制作的胆机噪声都低不可闻,羡慕死我了,前后做了6n9+6n8,后做了6n3+6p14都是噪声严重拆了,做个产品 ...

音频输入到管子的线用屏蔽线了吗?

网友B:
小胆机做得很好,壳子不错,搭棚比较整齐,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制作的胆机噪声都低不可闻,羡慕死我了,前后做了6n9+6n8,后做了6n3+6p14都是噪声严重拆了,做个产品 ...

可能是信号接地点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制作的胆机噪声都低不可闻,羡慕死我了,前后做了6n9+6n8,后做了6n3+6p14都是噪声严重拆了,做个产品 ...

接地最好一点接“地”。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是一点接地,前级阴极地至主滤波负极  6p14功率级也是阴极单独引线至地   机箱外壳至滤波负极   电源屏蔽和0段至滤波负极  电位器和机箱相连  信号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
还有信号接地在前级的阴极地

网友:
身边没有玩胆机制作的,不完吧还不死心,配件都买了,玩吧还搞不懂

网友:
机箱壳子自己做的还算满意,就是头像的这个,看是简单的电路就是搞不好,期间也在坛子里看了好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制作的胆机噪声都低不可闻,羡慕死我了,前后做了6n9+6n8,后做了6n3+6p14都是噪声严重拆了,做个产品 ...

像你这个现象一般都是接地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可能还是照猫画虎,不得要领,还得学习,身边有个高人指点就好了。

网友:
请问信号屏蔽线的屏蔽层有没有接地?

楼主:
我也是潜水几年,看了很多案例经验,注意了几点:变压器屏蔽罩、一点接地、信号线屏蔽层一端接地、灯丝供电线双绞、电源初次级线双绞、灯丝电源一端接地(很明显),即电磁屏蔽、交流电双绞、信号屏蔽一端接地。
我的缺点:变压器间距不足、元件端脚过长、6p1一正一反灯丝点亮可见效果不一影响观赏效果、胆整流未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胆机做得很好,壳子不错,搭棚比较整齐,恭喜楼主成功!

谢谢,第一次正式做,以潜水学习为多

网友(2018-08-13):
小白问下这个干嘛用的?

网友:
楼上的你怎么来的矿坛
这坑掉的比我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