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FM能响的原因

楼主(2018-06-26):
我认为不是分布电容, 是耳机线感应到的无线电信号形成回线的, 不信把2极管直接焊到耳机上, 你看还响不响!!!

网友:
手机的FM调频收音就是用耳机当天线

网友:
刚才将耳机直接连接到二极管上,响。

网友:
不太理解,楼主能否将问题说的详细点

网友A:
不太理解,楼主能否将问题说的详细点

楼主大概说的是这一个:1.2-1.3米天线,接收fm信号,没有耳机引线也会响。

网友B:
这个去年做过,响,感觉好神奇。

网友:
这个试验做过,响!龙虾老师当年讲过是和人体形成的回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楼主能否将问题说的详细点

楼主大概说的是这一个:1.2-1.3米天线,接收fm信号,没 ...

耳机不用线也响??  声音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年做过,响,感觉好神奇。

老师真高产, 什么电路都玩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大概说的是这一个:1.2-1.3米天线,接收fm信号,没 ...

耳机不用线也响??  声音有变化吗? ...

不是没有耳机线,而是将耳机直接连接二极管。就是说,耳机的 引线长度=0
响。声音大小好像没听出什么变化来。

网友:
按集总电路分析是响不了的,但在这个频率下,集总电路假设不成立了,到处是分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不用线也响??  声音有变化吗? ...

不是没有耳机线,而是将耳机直接连接二极管。就是说, ...

看来是我理解有问题, 再深入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真高产, 什么电路都玩一遍.

能讲原理的才能叫老师,比如您
我是小焊匠一个,这不翻论坛帖子,看还有哪个值得焊呢

网友:
这个电路能收到FM,与3DQ检波矿机偶尔能收到FM原理差不多,是耳机线感应调频信号,通过超高频管检波(D,S间)而得到音频电压,一般在强信号区才能体验。

网友:
有人在微信上发视频,建高楼塔吊吊勾上引一导线到地面湿地上就播放本地FM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