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电脑与图形工作站的区别

楼主(2018-06-26):
我现在用的电脑是H61配I3  2100的U,内存16G,正在学习照片后期,显卡是GTX450,感觉运行速度略有点卡,还算可以吧,想请教下朋友们,DELL的零几年出产的图形工作站比我现在用的电脑要强多少?配置是双6核的CPU,16G内存,图形显卡1G。就是T7500系列的。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你的显卡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的显卡太老了。

有意换个显卡,当然也是二手的,也听说玩游戏好的显卡用在图形上也不一定提升很多,谢谢!

网友B:
绘图显卡 和  游戏显卡

差别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显卡 和  游戏显卡

差别巨大....

意思我换个绘图显卡在现有的系统上也能对付平面图形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玩玩图形图像,换个绘图显卡就好。

网友D:
专业绘图显卡价格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玩玩图形图像,换个绘图显卡就好。

嗯,有这个意思,只是二手绘图显卡大多显存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绘图显卡价格贵哦

是的,二手的价格都不低。

网友E:
平面设计,处理器核心多占优势,内存要大,显卡不是太重要。开机或者打开软件的话,换成固态硬盘快很多,不建议卖老的工作站,有问题可以私聊我,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面设计,处理器核心多占优势,内存要大,显卡不是太重要。开机或者打开软件的话,换成固态硬盘快很多,不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现在用的就是固态,我还有台联想的W540笔记本,是四核八线程的,内存16G,独显,感觉用起来和这台台式机没有多少差别。我现在才开始学习摄影后期,主要是Lr,最多以后学点PS,现在电脑用着还可以,有时感觉有点点卡,但能接受,就好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现在用的就是固态,我还有台联想的W540笔记本,是四核八线程的,内存16G,独显,感觉 ...

很多方面都会引起电脑卡顿的,包括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F:
你最好查清楚,图形工作站的显卡是不是专业显卡,这种卡对照片后期并没有太多优化吧,这个图形工作站更多是三维建模还是偏机械这方面的,你的电脑可以考虑换显卡,加内存,升级cpu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最好查清楚,图形工作站的显卡是不是专业显卡,这种卡对照片后期并没有太多优化吧,这个图形工作站更多是 ...

谢谢!有换显卡的想法,当然如果有合适的二手平台也可能就一起换了。估计摄影后期的平台要求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方面都会引起电脑卡顿的,包括电源管理模式

你是内行,我先考虑换显卡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才开始学习摄影后期,主要是Lr,最多以后学点PS,现在电脑用着还可以,有时感觉有点点卡

我觉得我那个 7 年前装的老掉牙的 2600k 台式机也比你的要流畅 因为它有睿频。PS/LR 对单核主频其实还是比较敏感的。至于图形加速,PS/LR 固然用了一些显卡的图形加速,但占的比例不是非常大,你单纯更换显卡获得的提升应该是很少的,不如换一个强劲的 CPU。

专业图形卡对你的应用裨益也不大,唯一一个有用的地方是专业图形卡可以输出 10bit 色,如果你的显示器也支持的话,照片中的颜色过渡可能会显示得更好一些,比如照片中大面积的天空。

另外有个开摄影工作室的同学说,把 CPU 主频锁定到最高(Power Max),感觉 PS/LR 流畅不少,他认为是因为平时 EIST 技术将 CPU 的电压和主频降到很低的程度以接能,负荷变化后提升主频需要响应时间,在 PS/LR 的一些操作中会感觉卡顿,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你可以试试,当然你的 i3 不行,要找个 i7,桌面的 i7,可以 Power Max 的 i7 而不是笔记本 i7,据说后者还是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我那个 7 年前装的老掉牙的 2600k 台式机也比你的要流畅  因为它有睿频。PS/LR 对单核主频其 ...

如果是这样看来我还暂时打住 换CPU就意味着换平台了,我得先冷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我那个 7 年前装的老掉牙的 2600k 台式机也比你的要流畅  因为它有睿频。PS/LR 对单核主频其 ...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了下,在使用Lr 中CPU的使用率确实很高,看来得换平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了下,在使用Lr 中CPU的使用率确实很高,看来得换平台了

你那个 i3 2100 是和我的 2600k 同时代的 CPU,也就是说已经是 7、8 年前的老掉牙玩意了,整平台升级也是理所当然

话说当初我买 2600k 还是比较明智的,起码到现在还觉得够用,想当年 3 年不升级,电脑几乎就不能用了啊

CPU 天梯图

网友H:
换个i5 2500 (e3 1230v2更加) 如果纯制图买二手的fx 如果兼顾游戏换7850 2g肯定够用了 没有固态的,外加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i5 2500 (e3 1230v2更加) 如果纯制图买二手的fx 如果兼顾游戏换7850 2g肯定够用了 没有固态的,外加 ...

谢谢建议,还是考虑换平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还是考虑换平台。

换平台 ddr4 16g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平台 ddr4 16g很贵

换个二手的就行,现在用的这台是儿子几年前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形工作站最次也要I5的U,内存用双8G,硬盘要固态,你钱多就thinkpad P51 钱少就thingkpad w530或540

手上现有W540,在用Lr方面感觉与现用的台式机差不多,还是考虑台式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上现有W540,在用Lr方面感觉与现用的台式机差不多,还是考虑台式机。

假设你的 W540 CPU 是 i7 4900,它和桌面 i7 2600 睿频后频率相当(3.8GHZ),但只有一个核心可以睿频到此频率,而在全速运行时,其余核心,桌面的 2600 可以到 3.4GHZ,这是它的标准频率;4900 是 2.8GHZ...毕竟它是移动 CPU。

移动 CPU 不如桌面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功耗和主频的限制。前面也提到了,桌面 CPU 在开启 EIST 的时候使用 LR 也会有卡的感觉,关闭 EIST,开放最大功率限制后就没有了,此时所有核心都全速工作。

你的情况,一个是换为 2600k 或 2700k CPU,但不清楚你的主板是否可以关闭 EIST 和开放最大功率限制,如果可以,这个更换价值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强制所有核心全速工作 --- 甚至超速也可以 一般带 k 的 2600/2700,工作到 4.5GHZ 以上是比较轻松的,此时性能又可以提升不少。

另一个就是全平台更换了,由于需要更换内存比较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你的 W540 CPU 是 i7 4900,它和桌面 i7 2600 睿频后频率相当(3.8GHZ),但只有一个核心可以睿频到 ...

我的笔记本是i7-4800;我的平台用的是华硕的H61,请教下EIST是在BIOS中打开还是在系统中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你的 W540 CPU 是 i7 4900,它和桌面 i7 2600 睿频后频率相当(3.8GHZ),但只有一个核心可以睿频到 ...

嗯,已关闭EIST,但目前平台下改变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已关闭EIST,但目前平台下改变不大

关闭 C1E、EIST...等节能技术后,是否起效需要看一下任务管理器,在无负荷时,CPU 主频是否等于标称频率。

如果无论是否有重荷主频始终不变,说明这个改动起效了,如果还是没有改善,说明 CPU 确实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闭 C1E、EIST...等节能技术后,是否起效需要看一下任务管理器,在无负荷时,CPU 主频是否等于标称频率 ...

多少有点效果,但不大,总体来说目前的速度虽然不是太流畅,但还是能接受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少有点效果,但不大,总体来说目前的速度虽然不是太流畅,但还是能接受吧。

你的轻载速度比基准速度低得有点多,实在看不出是否正确关闭 EIST 了,如果正确关闭,轻载速度也基本等于基准速度

而默认情况下(打开 C1E、EIST 等),轻载

和重载差异很大

对高低频率差异较大的 i7 来说,关掉 C1E、EIST,确实比正常情况流畅不少。要不你找个 i7 2700k 试试看   对你的 2100 来说,这应该是最惠而不费的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轻载速度比基准速度低得有点多,实在看不出是否正确关闭 EIST 了,如果正确关闭,轻载速度也基本等于 ...

多数情况下是在2.9+的状态,应该是关闭了,看来你给的建议应该是最实际和经济的了。

网友:
绘图买专业显卡

网友:
图形卡效果还是明显的,要装对应驱动,不过玩游戏就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