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柯玛电风扇又转了。

楼主(2018-06-26):
给遥控电风扇动了个小手术,它又转了。
炎热的夏天,电风扇转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幸,我的澳柯玛遥控电风扇突然罢工了。没办法谁让咱懂点电呢,自己修吧。
澳柯玛牌遥控电风扇。
故障现象:插上电有滴的一声,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电风扇不转,所有按键失效。遥控器也失效。
故障原因:数码管LED其中一个击穿。
处理方法:权宜之计,将击穿的一位数码管公共限流电阻断开,基本功能恢复,可用。
下面文字可以忽略。
  修理经过:拆开控制部分后没看到有明显的烧痕。通电测量控制板电源有5v左右的电压,控制芯片上电源脚也有电。可是按键仍然没有作用。遥控也无效。难道控制芯片坏了,可恶的厂家居然用的是无印型号芯片。资料也没法查,真是有点蒙了。没办法上网求助吧,有的说:155降压电容减容量了,可是电风扇买的时间不长,控制板电源也基本正常应该不会有问题,有的说:晶震坏了,我拿上放大镜也没找到它。(可能根本没有)。
  网上发现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控制板上的LED击穿会出现这类故障。马上测量了6个LED指示灯结果都是好的。哎!看来是修好无望了,没办法放到一边看电视去了,我认为停一下再修可能会有办法,果然又发现控制板上除了指示灯外还有一个两位的LED数码管,直接把一位数码管的共阴限流电阻断开试试,奇迹出现了,通电后电风扇主要功能都恢复了。因为等着用,做为权宜之计就先这样了。当然换一个新的数码管才是正道。
  也许有的人说,一个电风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值得这么费劲吗?我老了疼钱。再说了我本来就没水平,能修理好电风扇已经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收藏了。

网友:
这种坏法倒是不多见。

网友A:
估计还是红色薄膜电容的问题。断开数码管减轻了电源负荷,所以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是什么鬼设计啊!数码管坏了会引起整个系统当机!

网友C:
LZ可以试着用一个5V 2A外接电源供电,恢复限流电阻看看控制板是否能正常工作?数码管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红色薄膜电容的问题。断开数码管减轻了电源负荷,所以能正常工作。

谢谢回复。有可能,等天气冷了,电风扇不用了时再换这个电容看看。现在天气太热了电风扇不能停,(身体原因空调享受不了)不过曾经并上过0.47电容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试着用一个5V 2A外接电源供电,恢复限流电阻看看控制板是否能正常工作?数码管显示是否正常?

谢谢回复,曾经用5v1A的手机充电器直接供电试过,没效果。也可能是1A的太小,有时间用5v2A充电器试试。

网友D:
前天,家里一个骆驼的落地扇,上电不转,换了电容还是没反应,拨动叶片转动很轻松,没卡死,电机睡死了,去年不用放起来是还是好好的。

网友:
看你的电阻没有发热现象。前几天给人修过一个电阻发热开焊的。电阻绕线的,两头点焊,漆都没了,不坏,但是,发热另有原因?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一个电风扇,电容没坏,开关没问题,就是起不来,后来叉开电机发现有根铜包铝的副线圈断了,接起来继续用

网友:
风扇还是买机械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鬼设计啊!数码管坏了会引起整个系统当机!

IO口复用,即当按键接口又做显示驱动, 短路了相当于一直按着某个按键,   导致程序死循环, 无法接受键盘数据。

网友:
多谢分享,夏天正好能用上

网友E(2018-08-16):
楼主我的一样的澳柯玛风扇,在线是按键不好用 遥控器好用,摆风功能经常自动的开关。关键是我的数码管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一样的澳柯玛风扇,在线是按键不好用 遥控器好用,摆风功能经常自动的开关。关键是我的数码管显示 ...

摆风功能按键检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天,家里一个骆驼的落地扇,上电不转,换了电容还是没反应,拨动叶片转动很轻松,没卡死,电机睡死了,去 ...

测下电机出来的几条线每每导通吗?发现现在电机很多是铜包铝漆包线绕的与胶皮电线接口处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下电机出来的几条线每每导通吗?发现现在电机很多是铜包铝漆包线绕的与胶皮电线接口处氧化接触不良

没测,这电扇好的时候声音比风大,听着挺大声,风不大,坏了好买新的,叶片缺陷,上新电机也是浪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9-07-15):
澳柯玛这个是真烂,现在通电灯亮,遥控 按键都不好用了

网友:
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