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取电分线器

楼主(2018-06-27):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B插口是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电器接口之一,很多时候只是用来供电,除非是在数据传输的时候才会用到USB HUB作为接口拓展,HUB是大家常说的集线器,比如电脑、笔记本的USB接口不够用的情况下会选择USB HUB进行拓展。那么日常需要用到多个USB的设备仅需要供电但是接口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做一个简易的USB取电分线器,那么就可以一个接口输出多个电源了,当然了是要在供电USB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才能保障各个设备的正常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如何自己做一个USB取电分线器呢?

P01  USB取电分线器

参考下面视频你也可以做一个USB取电分线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NTc4NTAxMg==.html
V01  制作过程视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先来看看这次做的USB取电分线器的成品,1分4的效果,主要是由1个USB公座和4个USB母座组成。USB公座作为电源的输入,4个USB母座并联作为输出端实现1分4的功能: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准备
1、USB公座1个
2、USB母座4个
3、塑料外壳1个
4、LED、电阻各1个
5、万用板(洞洞板)
6、线材工具等等
P03  材料准备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这次的作品电路原理很简单,主要是使用USB母座的并联输出。红色LED作为电源指示灯。
P04  原理图示

USB四个端口引脚的定义分别是VCC、-D、+D、GND。
P05  USB引脚定义

三、DIY过程分享
准备好4个USB母座,根据其引脚的定义布局焊接连线,主要使用到的是VCC和GND两个引脚,另外两根数据线悬空:
P06  USB母座

电路板使用万用板直接焊接:
P07  万用板

红色LED作为电源指示灯、同时还需需要准备一个限流电阻:
P08  LED

将四个SUB母座,1个USB公座按照原理图示焊接,同时焊接好LED:
P09  元件焊接

焊接完成的效果:
P10  焊接完成

万用板背面连线:
P11  背面

根据电路板USB座子的对应位置对盒子进行切割打磨:
P12  塑料盒开槽

正面效果:
P13  正面

合上底盖子效果:
P14  合盖

电路板和盒子的位置对比:
P15  对比

盖子和螺丝准备:
P16  准备螺丝

安装电路板到盒子:
P17  安装

P18  继续安装

锁上螺丝:
P19  安装完毕

至此,上电测试通过,DIY安装完成。

四、成品欣赏

P20  侧面

P21  正面

P22  底部

P23  接通电源

P24  指示灯点亮

P25  侧面

P26  侧面

贴上标签:
P27  标签

P28  合影

五、写在最后
这次的DIY原理很简单,最后的效果也比较理想, 对于多USB供电需求的场合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分电器做的很好,只是那四个螺丝差评。

网友B:
电源建议找一个功率大的开关电源做,接到电脑上,普通USB供电才500ma,太小。

网友C:
电源可以使用5V10A的开关电源,这样电流就够了。

网友D:
找到合适的盒子,就成功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为盒子犯愁,电路倒是好做。
楼主找到合适的盒子,就成功一半了。

是啊,找一个合适的盒子确实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器做的很好,只是那四个螺丝差评。

美中不足啊,螺丝没有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建议找一个功率大的开关电源做,接到电脑上,普通USB供电才500ma,太小。

开关电源确实比较好。如果是小功率设备供电的话,要求倒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可以使用5V10A的开关电源,这样电流就够了。

有的话是更好,小功率设备供电要求倒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合适的盒子,就成功了一半!

盒子是好看和使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