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失败求指教

楼主(2018-06-27):
最近两天清理闲置,在发帖子的时候明明已经编辑好了,然后点击发表,结果帖子除了标题什么也没有。。。然后再在帖子下面点击“编辑”重新输入一遍才行。。。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电脑设置的问题吗??
还有在回复帖子的时候,选择“高级”模式下,不管输入什么,点击回复总是提示“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求教。。。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我也经常这样,自己看不见,不过重启浏览器就看见了。可能是有些浏览器不支持该网站。

网友A:
如果是IE浏览器设置一下兼容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E浏览器设置一下兼容模式看看

用的360安全浏览器,发个帖子得编辑好几次

楼主(2019-09-08):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破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朋友好!你看看你未使用的图片有多少,我就是这样的,未使用的图片到了2万多张,沒办法就换了个ID。也就是发帖上图或回帖时,书写框的左上方会有提示(若有未使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好!你看看你未使用的图片有多少,我就是这样的,未使用的图片到了2万多张,沒办法就换了个ID。也 ...

!     哦今天又正好不能上图。

楼主(2020-02-28):
用的360浏览器,删除重新下载新的浏览器也是不能传图和回复,就提示“尚未输入标题和内容”,求高人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