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并18650电池组3根线输出问题

楼主(2018-06-27):
2只18650锂电池组并联,有保护板,输出3线,红白线正极黑负极,请教一下3根线怎么连接使用?

网友:
白的是检测温度的,不用管它

网友:
手机上的电池也有3线或4线的,应该是用来检测用的。

楼主:
保护板上:红P+   黑P-   白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保护板图看看

已上保护板图!

楼主:
上面写错了,红~黑 电压 4.14 红~白电压4.14    黑~白没有电压

网友:
并联也是2条线怎么会三条

网友:
8楼正解,8楼正解

网友:
对,测温的。

网友:
温度检测线

楼主:
红色线和白色线也有4.12V电压输出,白线是温州检测线这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线和白色线也有4.12V电压输出,白线是温州检测线这样正常吗?

正常 ,白线测电压时自然充当导线

网友(2018-09-22):
很多相机电池也是三个触点的,原来中间那个T是测温的,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