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37u小主板LVDS怎么驱屏?

楼主(2018-06-27):
坛里买过好几块小主板了,1037u的d525的,一直想用自带的lvds驱动液晶屏,但就是没点亮过,背光都不亮 ,改变六针口旁边的跳帽,六针口要么只有12v要么只有5v,屏线供电的3.3v5v都按屏参跳好的。听说需要在BIOS设置,可我找不到哇。
请教各位老师,给详细的解答一下呗。
液晶屏驱动板也接触过好多种,乐华v59的和跳帽改分辨率的电视板也玩过,就电脑主板的lvds玩不转

网友:
记号,  我也想问下怎么搞

楼主:
老师们多给点指导

网友:
没用过你的这个小主板,BIOS设置用VGA接口外接显示器进行。
要背光先点亮,不然就算是有显示也看不见。背光点亮很容易,加相应电源,控制信号加3.3V的就亮了

网友A:
这个分主板的,我也是为了驱屏买了两块精英的3150、3160主板了,甚至找过厂家的技术主管,为此还烧了一块屏,还得先找到主板的说明文档研究下才靠谱,最近又入了一块DQ77KB,蠢蠢欲动找屏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主板的,我也是为了驱屏买了两块精英的3150、3160主板了,甚至找过厂家的技术主管,为此还烧了一块屏 ...

不光换板试,我也换了好几块屏,怎么试都不行。按说一些一体机用的板,就是lvds驱动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光换板试,我也换了好几块屏,怎么试都不行。按说一些一体机用的板,就是lvds驱动的啊

还需要看屏线的,只有技术参数对上了才有可能成功,有些工控主板的bios写入的时候留了很多空白的,只写入需要的几种分辨率,这个只有高手才能改的,我买精英3160的时候和他们的技术员交流过,批量大提供屏参他们可以帮写的。自己玩就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看屏线的,只有技术参数对上了才有可能成功,有些工控主板的bios写入的时候留了很多空白的,只写入 ...

这就是说,需要主板支持这款屏,它才能用?在哪能查它写了哪些屏参?我就没见过主板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说,需要主板支持这款屏,它才能用?在哪能查它写了哪些屏参?我就没见过主板说明书

找主板对应品牌型号问度娘,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我现在用的intel主板说明文档里对这块说明的很详细,国产的估计没这么详细的,你可以看看你主板bois里面支持的lvds显示分辨率,然后去找那种分辨率的屏,这样也容易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主板对应品牌型号问度娘,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我现在用的intel主板说明文档里对这块说明的很详细, ...

也是个思路。关键bios还没这项

网友:
你是找屏线定义吧,有了定义应该可以驱动了

网友B:
不同的主板上面lvds接口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找到主板上面的定义,然后做好屏线,才能点亮的,bios里面设置的是模式跟分辨率而已。所以最好可以找到主板的说明书,不一定要相同的型号。最好搞得是插针形式的。。。如果找不到说明书,只能用万用表来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主板上面lvds接口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找到主板上面的定义,然后做好屏线,才能点亮的,bi ...

谢谢。能否再多教一点: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定义?电源好找,信号线怎么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再多教一点: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定义?电源好找,信号线怎么量?

电源找出来之后,再把所有的地线都标出来。信号线之间电阻好像是80-100的,但是有些主板的lvds接口是带有背光的,可以直接驱动led屏的,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到主板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就是1037主板  随便点 屏

教教,分享一下经验。有板的说明书吗

网友(2018-08-27):
不会,不会,不会

楼主:
我也不会

网友D:
只有12v 5v?你这个不能驱动不带电源的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12v 5v?你这个不能驱动不带电源的屏吧

?没看懂……

网友:
看到工控机小主板上有接屏,一体的。卖的主板驱动不了,估计是厂家批量生产的,

网友:
这个要看接口,接线没问题,就要刷BIOS,这个个人搞不了,试驱动几块屏没有一次成功的

网友:
这坛上不是有前辈研究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