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压力煲,给电后显示E3,哪位老师修过请教维修方法?

楼主(2018-06-27):
电子多用锅,高压锅,使用三年,原来偶而出现过显示E3,但是,通过重新给电,未修自好。可是这次估计是真出故障了,如何重新给电始终显示E3。我慢慢上图。请教坛中坛友,共同切磋,互相学习,提高维修技能。望赐教。老式电饭锅我修过,无非就是换件。可是电脑控制的高级锅我就只能望锅兴叹了。

网友:
先拆开 控制板 看看 有没有 焊点 脱开  我修过一个  是这样地  工作是电流大 脱开焊点

网友:
压力开关爱出事、测测。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我已拆开,拍了照550K太大发不上来,我估计检测开关有两,一个是锅的圧、力开关,俗称老式锅的肚脐子另一个线通到锅胆5锅外壳之间,我测了一下电阻,压力开并单测正反向无穷大。另一个正反向50ΩM。不知好坏,均是脱离电路板单测的。保险电阻均好。

楼主:
可以短路压力开关么,测试是否坏了?

楼主:
。 这是电路板。双红线是压力开关。双蓝线是另一个控制线,通往锅胆、与外壳中间。双红线单测电阻正反向无穷大。双蓝线正反测50欧姆。不知好坏。板子没有过压过流迹象,保险电阻正常。正常给电后显示定时时间,数秒后变为E3。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要是锅底脏那就好修了。

楼主:
正反向无阻值。烧断了,买件估计不好买换也麻烦,这个是过温保护电阻,换用别的电阻锅能用过温保护就没作用了。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请老师指正。

楼主:
爱表一族您好,确实如您所说,继电器一脚过温开焊,用放大镜检杳的。谢谢您的回复指导。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指导,是压力开关(过温保抗电阻烧断,待换件后看是否修好,我得在网上购元件。不知好买不?

楼主:
好的。其实用一个15k保险电阻也可以修复使用,但是缺少了一项安全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就拆开换一个,5毛钱,像4148二极管一样的东西,没有能力就换一体的,不过也得拆下来~

有一个简单办法,把电阻直接插在原插线座上省事,实用。就是失去了过热保护功能,容易出大故障使锅报费!

楼主:
我又上网查了一下,有说100K,有说50K。热敏电阻阻值5温度变化成正比还是负比?即温度高阻值变大为正比反之为负比?

网友:
压力开关触点打磨下、看接触否、或用表量通断、

网友B:
用线绕过保温电阻测试下是否保温电阻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绕过保温电阻测试下是否保温电阻好坏、

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是控温电阻烧断,好象是线绕电阻,不知具体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用,还是买个零件换上恢复原来功能,又不是买不到也不贵,装电阻是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出的问 ...

谢谢你我尽量恢复原件,保证出厂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上网查了一下,有说100K,有说50K。热敏电阻阻值5温度变化成正比还是负比?即温度高阻值变大为正比反之 ...

参考这个:冷态时100k,水温升高阻值变小。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78458

楼主:
拆下来了,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换吧,不贵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45f97bfd8kli4Q&id=560312297573& ...

谢谢你我这有个实体九阳维修点,今天没人修理我明天去联系一下,只买件我自己换。如果不行就在网上下单买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了,一体的。

抽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在,温控器的接点上并接50K电阻,给电显示E1。

楼主:
不是一个类似二极管而是三个串联的类似小二极管,我已发图。

楼主:
是这个。东西,有三个串联在一起,用电阻档测无阻值。呈断路状态。

楼主:
是一个类似小二极管的元件。与汪洋中的船展示的一样。

楼主:
我换了一块万用丧量热敏电阻有80K电阻。好象是好的。修理到了一个转折以前做了许多无用功。决定放弃修理,重新买一个锅。

楼主:
误诊!热敏电阻是好的,没坏。我用M一47万用表1K档测量阻值80K,手摸阻值变小,松手阻值回升。

楼主:
准备组装恢复原样。然后再考虑修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谢谢,还得请教坛中高手各位老师,希望不吝教。谢了!

楼主:
奇葩!重新装好后,可以加热了,竞然好使了。没修理,没换件,一拆一装居然好了。伟大的九阳压力煲!在此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各位老师!

楼主:
逍遥客您说对了,就是锅底脏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被我搞复杂了。谢谢逍遥客坛友的热心指点。

网友:
学习了……碰见类似的心里有数了

楼主:
不要先怀疑它坏了,先给它打扫卫生,然后多请教,请教时用自己的脑子想一下,合情理就照做,自己如果有怀疑就按自已想的做。修理是一门学问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