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选型推荐

楼主(2018-06-27):
这两天感觉硬盘不够用,想换个盘,然后把现在用的这个弄成移动硬盘存些不常用资料,先说下目前的配置吧,笔记本,系统盘是M.2的固态,机械用的是笔记本出厂自带的WD500LPCX,5400转/32m,由于是超薄本,应该只能装7mm薄盘。
看到某宝上有一家卖混合盘,但是型号都比较老,希望有懂的朋友给分析讲解一下,或者推荐一些型号。主要考虑的是速度和可靠性
WD5000L12X,500G/5400/16G,售价318,还有个WD7500L12X,750G/5400/16G,售价345
这两个似乎是OEM盘,西数官网只能查到型号,但是找不到供货的,要想用上加速的功能貌似还需要装个驱动?
除了西数以外,还有东芝MQ02ABF050H,500G/5400/8G,219(为啥比西数便宜好多)
PS:以前在哪看到说,750的盘大都是不合格的1T盘切下来的,故障率比较高,这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之类容量不是整数的基本都是屏蔽问题扇区的盘,慎入。
可以考虑希捷两款2个g7毫米盘,尾号分别是015和0 ...

混合盘如果不做系统的话,是不是和普通盘差不太多?感觉混合盘型号都很老,且新型号的固态部分还小了?
刚查了一下,这个是2T的,个人对这种…大容量盘不太喜欢,不追求绝对容量,只想找个速度快的机械盘

网友B:
直接固态吧,现在谁还用机械硬盘

网友:
最好选东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固态吧,现在谁还用机械硬盘

站着说话不腰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盘首选日立的,固态东芝的最好

某宝水太深啊…怕买到翻新的
硬盘这东西,道道太多了,更希望的是一些懂行的人科普一下

网友:
httXps://item.jd.com/857721.html 把x去掉

网友D:
换个1t的比较合适吧,至于说750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谈之变色,那些降级盘也是经过检测的,甚至对比其他盘有更多的检测,出问题的比例未必会高。混合硬盘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1t的比较合适吧,至于说750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谈之变色,那些降级盘也是经过检测的,甚至对 ...

我想要的不是结论,是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着说话不腰疼

老铁固态真的不贵了,差不多2块钱一个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不是结论,是原因啊

混合硬盘需要系统的支持,否则和普通机械没啥区别,即使搞好了,也是所谓的越用越快,常用的快,非常用的还是慢,总体速度还是没有ssd快,个人见解,目前还没有能在速度和容量达到真正协调的硬盘,建议还是选其一种,如果是台式机,还是有一些快的硬盘,笔记本的话7200转顶天了,按照性价比来说,还是配置双硬盘合理,有速度也有容量,当然有钱直接1t的ssd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合硬盘需要系统的支持,否则和普通机械没啥区别,即使搞好了,也是所谓的越用越快,常用的快,非常用的 ...

哈哈哈,没注意看一楼吧,本身就是双硬盘啊,只是想找个好些的机械把原本的蓝盘换下

网友E:
最好选东芝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选东芝固态硬盘!

请教下,是否是选择东芝颗粒的固态还是选择东芝品牌的固态

网友:
选择东芝品牌的固态

网友F:
M2 SSD做系统,选这个HDD做仓库盘。在HDD厂家里,我对IBM血统有点迷信(十多年的使用体验)…… 昱科(HGST) 1TB 5400转128MB SATA6Gb/s 7mm笔记本硬盘(HTS541010B7E6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M2 SSD做系统,选这个HDD做仓库盘。在HDD厂家里,我对IBM血统有点迷信(十多年的使用体验)……  ...

哈哈,搞了一半天,不同品牌机械硬盘怎么比都没大区别是吧

网友G:
用个好电源对机械硬盘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个好电源对机械硬盘至关重要,

瞎回帖!一楼都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回帖!一楼都不看!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我看成台式机了,台式机硬盘出现坏道很大的原因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笔记本就上SSD吧,也不太贵了,主要是速度快,机械硬盘就做移动硬盘存资料。

网友:
随便换个硬盘存资料就好了,有M。2的盘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
我重要资料都是多备份几个地方,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