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推场效应管功放

楼主(2018-06-27):
前十几年“无线电与电视”发表过电子管推场效应管功放,好象用的是6N8推K135J50日立场效应对管。哪位老师有此电路图请贴出来。谢谢!

网友:
混血功放全文

混血功放

混血功放

楼主:
8只原装管找出来了,想用现代另件和工艺再装一遍纯甲,但书找不到了。

网友:
有个图是6n11推场管的!

楼主:
谢谢,贴出来参考下。

网友:
这场效应管相当贵了!

网友:
何必呢?百度啊!!!

楼主:
当年近百元一对那时工资也低。“无线电与电视”上有几篇文章介绍胆推场管的电路,现在一篇也找不到了,只有求助版主和各位老师了。

网友:
不知这么推有何好处,似乎不是太匹配。

网友:
做过,记得是6n11骑马电路推场管,无负反馈,声音令人难忘

楼主:
9楼的朋友说的对无负反馈,我是用6N8做的,声音温暖

网友A:
不建议做这类简易型无负反馈功放,除非你不在意你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做这类简易型无负反馈功放,除非你不在意你的喇叭。

求讲解,求普及。

网友A:
晶体管OCL电路有直流100%负反馈,对输出的中点0V有强烈的伺服作用。确保喇叭上只有交流信号,没有直流漂移。而胆管输出推动场管或达林顿末级,往往是电容耦合,不是直流耦合当然也就无法进行中点伺服,在进行交流信号放大时,往往因为管子配对、温差、漂移等问题,在小音量与大音量时,输出可能偏离中点直流0V,喇叭的音圈长期工作在这种状态,会出现过热、失磁、定心支片变形、喇叭莫名其妙地前后忽闪等问题。总之这种电路只能作为原理图,不能作为成熟的商品化机器的电路应用。国内在90年代有几个代表性的机子用这种电路(所谓的胆结石功放),能长期稳定工作并流传下来的有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OCL电路有直流100%负反馈,对输出的中点0V有强烈的伺服作用。确保喇叭上只有交流信号,没有直流漂移 ...

怎么说呢,有没有测试的数据支持,0DB也有些成品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有没有测试的数据支持,0DB也有些成品机啊。

对选件和安装有信心,包括对喇叭安全无视的话,可以做一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选件和安装有信心,包括对喇叭安全无视的话,可以做一台试试。

0DB以前用过了好多年,再做一个试试倒是没问题,但是没有手段测出你说的直流成分。

网友A:
可以做一个低通,用毫伏表测。输出端串一个电阻,用电解电容滤掉交流信号,然后测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
还可以用示波器,Y轴直流输入,观察功放输出端信号,调整功放输出大小,看波形会不会上下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低通,用毫伏表测。输出端串一个电阻,用电解电容滤掉交流信号,然后测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 ...

这些确实是好办法,具体的操作到时候做好了再请教。

网友:
发了二个无大环反馈

楼主:
感谢各位同学,19楼的老师提供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同学,19楼的老师提供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丹麦王子b100和飞利蒲LHH-A700

网友:
具体内容参见《无线电与电视》1991年4期39页,1993年2期40页

楼主:
非常感谢23楼的朋友,我要的就是此图。

楼主:
能否请张凌涛老师将这两期的文章贴出来,这两期我搞丢了。

网友:
好的,回头贴上来

网友:
另一款,电子管功放

网友:
FU-7电子管纯后级

网友(2018-12-06):
这个是我在用功放的图纸,你可以参考一下
功放电路图(加阴极跟随器).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