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磨合的问题

楼主(2018-06-27):
经过十天左右的大修康明斯柴油发动机,换了机油泵,机油散热片,四配套,大小瓦,气门及导管。磨气门,盘头镶套镗缸。总算装车着火了,跟着就想问问各位老大,磨合好后换一次机油机滤。那么盘头螺丝和曲轴盖活塞连杆螺丝要不要再紧一次?不紧的话有无问题。机头拆装特别麻烦。还要吊机头。还请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A:
冷拖磨合要检查, 热车磨合 不用太麻烦,  检查一下缸盖紧固力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拖磨合要检查, 热车磨合 不用太麻烦,  检查一下缸盖紧固力矩就行,

老大,还想问一个问题,修好机器后发现机器的声音比以前小了,简单操作了一下动作和以前差不多。这个声音小了是不是功率不够?听发动机的轰鸣声小了心里总感觉功率出不来,但是油泵的油门又和以前的一样,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还想问一个问题,修好机器后发现机器的声音比以前小了,简单操作了一下动作和以前差不多。这个声音 ...

  发动机功率 不是以声音论高低的,这里的声音 有排气噪音和 机械噪音,   机械噪音一般大修后都会降低甚至达到悦耳状态,如果不行 那还叫大修么?  大修 基本都要打动拆修在装配的时候各种点火正时都会从新校对,这样对机器的喷油和燃烧都是非常有意的,大修后的燃烧状态也有提高,  声音减小 应该说是大修后回复元气的一种良好表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大释疑,这个发动机是自己动手大修的,所以对自己的技术没什么信心,不过从磨合的情况看还好,就是用了个换下的涡轮有点上机油,这个要换。

网友:
谢谢我又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