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参数

楼主(2018-06-27):
请问一下诸位大师,能说一下这个管子的参数吗,目前只知道这是个稳压管,其它的参数两眼一抹黑,做前级稳压用,也有人说发热厉害,不知道精度怎样,据说还有个相似的OA2,

网友A:
外国0A2和0B2类似国产WY-1和WY-2。标称稳定电压分别是150V和108V。

网友:
OA1就是国产管wy1p      OB2就是国产管wy2p   记得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国0A2和0B2类似国产WY-1和WY-2。标称稳定电压分别是150V和108V。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这玩意只能说相对稳定,   性能肯定不及后来的晶体稳压管, 但是在那个鼎盛年代已经是非常优秀和理想的了

网友:
“电真空”坛友说的正确:0B2对应国产WY-2。(不是WY2P,这是大八角管,稳压值70--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能说相对稳定,   性能肯定不及后来的晶体稳压管, 但是在那个鼎盛年代已经是非常优秀和理想的了 ...

主要是晶体管也难也找到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晶体管也难也找到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
稳压管分低压、高压两种。低压稳压管的Vz值一般在40V以下,高压稳压管最高可达200V。过去国产稳压管均采用金属壳封装,不仅体积大,而且价格高。近年来来全系列玻封存稳压管大量问世,其优点是规格齐全(Vz=2.4~200V)、稳压特性好、体积小巧(采用DO-35封装,管径φ2.0mm,长4mm)、价格低廉。
依功率大小还可以分0.5W1.0W2.0W3.0W4.0W5.0W、

网友C:
我做胆机也喜欢用电子管稳压,一是本身就是胆机用电子管稳压自己觉得好,二是好看是一种怀旧的情怀在里面,所以自己有不少的进口稳压管,最大的有稳压280V,80mA的,特别是古董网屏的特别好看,OA2和0B2适合做小机器和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晶体管也难也找到这么高电压的

呵呵    稳压管 可以串联的,    最高280V 的稳压管都可以很容易的购买到。    常规百几十伏的稳压二极管那基本俯首可拾。 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胆机也喜欢用电子管稳压,一是本身就是胆机用电子管稳压自己觉得好,二是好看是一种怀旧的情怀在里面, ...

大师,能给一个引脚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能给一个引脚图吗?

网友:
我说的280V,80mA的是电子管的,

上个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