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小火车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6-27):
湯姆小火车矿石收音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5MDIzMjU0OA

楼主:
室內用要接长的天线和地线。室外用若和发射站近可以用1米以上的拉杆天线。

网友:
口红忘了上,这个很强大啊。

网友:
小朋友会更加有兴趣了

网友:
赞一个!特别喜欢楼主的制作!

楼主:
谢谢你的好话。小火车是从麦当当得到的。掏空后一分为二。分別放入天线调谐用的可变电感和固定电容,另外一边放入调台回路,两边没有接通。可以把小火车分体作弱耦合得出該台的最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

网友:
创意无限,不同凡响。

网友:
调感的电路。外壳挺有特色。

网友:
天线够么?

网友(2018-12-28):
很有创意!赞!
想知道一下你的调感电路的结构及频率范围。